[焊接] 文宇815高频焊台手柄加热线圈烧了(更新已修复)

楼主(2023-09-26):
这个是今年2月份买的,用的也不算多,有的时候经常会设定到最高450度。

昨天早上用了一下,后来发现不加热了。

试了下,热风枪还是好的,开始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看了淘宝购买记录,主机保修1年,但是手柄是不保修的。

卖家让我测量手柄4&5,我测量无穷大,
我试着把手柄拆开,内部6条线都没有断线,
热电偶测到2欧左右,线圈开路了。

后来干脆全部拆出来吧,
能够看到加热线圈顶部断裂了。

这种设计确实是高频感应加热的。

因为有时候使用的时候烙铁头比较用力,刀头已经有点变形。
这个烙铁头很难拔出来,后来好不 容易强行拔出来了,
能够看到刀头底部加热那一块有变形。

一个新的手柄要52元,说实话比白菜白光的T12烙铁芯贵多了。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过热烧坏的热风枪手柄塑料
这种用料还是太差了,不耐高温。

接近400元一套,说实话,感觉不值啊

楼主:
请问有没有便宜点的代换烙铁头

我使用下来并不比白菜白光好用
只是热风枪体积小巧这个是亮点

网友A:
其实分开买的话,300都不到,还两套系统。

何在一起,省了不少东西,还卖得贵,就赚用户想减少设备的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分开买的话,300都不到,还两套系统。

何在一起,省了不少东西,还卖得贵,就赚用户想减少设备的心理 ...

其实我这里烙铁和热风枪都有。
白菜白光,和黄花调温的好几把,以前那种936的太笨重,加热温度也不太好,都不用了
就是看到这个烙铁峰值功率有150W就买回来试试看
但是发现烙铁加热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还不如偶尔用那种大功率的不带调温的烙铁

热风枪塑料不耐高温,融化成这样,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总之不推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里烙铁和热风枪都有。
白菜白光,和黄花调温的好几把,以前那种936的太笨重,加热温度也不太好, ...

调的温度高,风量小,过热。

网友C:
看样子还是用料和设计上多少有欠缺,当初想买,不过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的温度高,风量小,过热。

因为既然菜单里可以设置小风量,说明是允许的
但是热风枪外壳没有用耐高温的材料这个确实是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还是用料和设计上多少有欠缺,当初想买,不过忍住了。

一个手柄52元真是贵了

白菜白光的烙铁芯不过10多元
这个文宇的设计原因,发热芯和手柄几乎是一体的
要么只能单独换了,虽然只是坏了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既然菜单里可以设置小风量,说明是允许的
但是热风枪外壳没有用耐高温的材料这个确实是败笔 ...

二个极端被你用到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手柄52元真是贵了

白菜白光的烙铁芯不过10多元

确实不便宜。

网友D:
自己使用习惯问题吧,你给退掉一圈拧起来然后最小号的黄蜡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极端被你用到尽。

不能说我极端
因为热风枪吹贴片小元件,只能把风量调小
否则零件会被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使用习惯问题吧,你给退掉一圈拧起来然后最小号的黄蜡管套上!

算了,电烙铁还是用白菜白光好了
72W的功率也够用了
我对比过这2中电烙铁发热量
号称150W峰值功率,我没觉得比白菜白光好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算了,电烙铁还是用白菜白光好了
72W的功率也够用了
我对比过这2中电烙铁发热量

快克203H的发热芯不知道能不能用,很便宜,照理应该是可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0264300638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电烙铁还是用白菜白光好了
72W的功率也够用了
我对比过这2中电烙铁发热量

不是说这玩意不好,,,一个不便宜,一个耐用么?买个白光或GOOT的烙铁不比这差,,再做个数码管可休眠T12也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克203H的发热芯不知道能不能用,很便宜,照理应该是可以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02 ...

谢谢,看起来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款,不过只用络铁,风枪是857DW+(手柄基本没有热度挺好用的)

网友:
他家产品质量不好,我这有一台也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起来是可以的

如果是150W可能要买205H的发热芯才行,203H是90W的好像

网友:
买个加热线圈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