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长城C30前减震塔顶增加缓冲垫

楼主(2023-09-26):
车子进入第13个年头,行驶过程中只要遇到不平左右前避震位置就会有异响。像是敲击声,怀疑是顶胶被压缩后塌了1厘米车辆在不平处弹跳,前减震器的安装垫片与塔顶相撞发出的声音。先试试加装塔顶缓冲垫有没有改善,不行再准备换一套避震。

车辆设计太紧凑的弊端,拆了集雨板才能拆卸前减震的固定螺母。

翘下左右集雨板饰盖

14mm套筒拆卸主副雨刮臂

集雨板有左右2个塑料卡扣,刹车油壶盖板下还是1个

连接着玻璃水管呢,不用分离。

8mm套筒拆卸雨刮器总成,断开线束

8mm套筒拆卸集雨铁板上各处总共8粒m6螺栓,6长2短。

前几年没注意,雨刮器转轴位置间隙没剪橡胶圈遮挡有1粒螺栓锈蚀只能用角磨机切了。

塔顶位置涂了黄油,加了防水帽

拆卸塔顶盖螺母要使用18mm的L型烟斗扳手,6*100mm内六角套筒

就前减震器的安装垫片有些锈蚀

减震杆完好

先记录一下这时车身的高度,地面到翼子板64cm。

提前买了前减震器顶胶上盖和平面轴承的三件套,想着能否不拆轮减震就换换。车身顶至最高,也没空间只能作罢。

取下的集雨铁板回家清洗

铁锈转化剂

表面涂敷一下

买的一对缓冲垫,送了点黄油

装回

买了点不锈钢的m6螺栓

装好上路试试,异响是能消除些但效果不是很大。要完全好转还得更换全套的避震,得再买减震器和弹簧压缩工具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玩减震弹簧一定要注意安全。不是太贵就整体换了吧。

网友:
大工程,楼主牛掰

网友:
搞一个东西就是一大堆工具

网友:
这个办法就像当年夏利加橡胶圈,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A:
这个换减振器总成吧,一套不贵。带减振器、弹簧、缓冲胶、顶胶等。把旧的总成拆下来就,不用拆弹簧就能少很多工具

网友:
老车时间长了发动机共振,底盘异响,左响右响其实有好多都是橡胶连接组件变硬老化,或者液压轴承缺油了,变硬连接,没缓冲了。

网友:
我的长安CS75,9万公里了,开起来咚咚响,去修车店,我以为是球笼胶套之类的问题,别人说是这个顶胶缓冲垫不行了,换了驾驶位的胶套和水平轴承之后,有很好的效果,工时材料一起380元,副驾那边也有点,别人说先跑一段时间,响起来厉害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减振器总成吧,一套不贵。带减振器、弹簧、缓冲胶、顶胶等。把旧的总成拆下来就,不用拆弹簧就能少很 ...

买了前减震总成和横向稳定连接杆,换上看看效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562-1-1.html

网友B:
涂了铁锈转化剂就不用喷油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了铁锈转化剂就不用喷油漆了?

是的,会形成像油漆一样的覆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