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车载FM发射器,并改造成音乐发射台

楼主(2023-09-26):
几年前买过一个车载FM发射器,搁置几年没怎么玩,前几天想起来了。把玩之下,这东西用起来诸多不便,电量少,连接占空间,正好之前还有个铝合金壳空余。改造一下,给它装个外壳,弄上接口。电池也增大一下容量,看看怎样鸟枪换炮吧!

20年买的,老王家,当时一块六一个。

本体,上边有个很先进的3.5mm插头。

背面,光板。

上边,开关一个。

边上,microUSB插头。充电用。

开机,直接显示发射频率,两边的按钮可以增加减少。最低87.5MHz。

最高108.0,基本覆盖国频了。之前买过别的发射板,一般到93左右就停了,这个覆盖范围还是挺广的。

几秒钟不操作,背光就关了。

两个都在。有一个电池坏掉了,就改造他。

面板揭开,下藏螺丝。

拆掉,上下盖就分开了。

塑料外框。

电路板,跟接头的连接线很草率啊!

主MCU,一个单片机。旁边八脚的是个运放(经评论区朋友指导,该芯片是QN8027, FM发射芯片)。底下一个四脚黑方块不知道是啥,猜测是功率三极管啥的(经大家提醒,我找放大镜看了看,四脚原件是12M晶振)。

几个焊点,左右声道,gnd,ant。ant应该是天线,但是之前连接的是音频输入负极,量着跟地电阻很小,估计是串联了个电感。

屏幕旁边一个存储芯片,2K的。
本体就这些东西,现在要改造一下。

铝合金外壳,之前想做啥来着忘了。

面板是铝的,好加工。上下能分开。

找的配件。主要是加上两个按钮,电源开关,电池,充电板,一组莲花插座,一组3.5mm母座,Type-C的充电接头。外加个电位器,控制音量。天线是以前弄得零件,某个GPRS模块上的,sma接口的。另一头剪掉直接焊到板子上就行。

工具,小手钻,前段时间痴迷文玩,买来磨珠子的。卡尺,宝塔头,什锦锉。老朋友虾牌电钻。还有陪伴我很久的T12焊台。

用卡尺划出线来,还好是铝件,不太伤卡尺尖。电钻打上邮票孔,掰断,再用锉刀搓平。

把所有的孔都弄出来。忙活了很长时间。还是CNC好啊!

前面板,开关和调频率的按钮。

固定PCB的螺丝不出意外的打偏了。把PCB扩了一下孔,能扶正。

原来机子上的挡片正好盖在上边,美观。

把电路板装上,位置还算正。螺丝处本来想找个软东西做垫片,没想到用啥,先用泡沫代替了。

装上电位器,把音频输入线接到上边。

后面板装上接口。

3.5mm座子,没法连接,只能粘上了。莲花插座准备焊到3.5座子的常闭端上,这样只插莲花头,莲花头信号输入,莲花头,3.5一起输入,3.5导通。为什么这么设计呢?纯粹是闲的。还有USB口,也是粘的。这种Type-C的母座用处挺多,小台灯,小风扇改造很适合。之前在网上买了好多个。

装到盒子里看看,差不多。连上两头的线。

本来想用704固定一下线,瓶子里的干了。虫胶也用完了~~还好有免钉胶,补鞋胶,权当平替吧!

正好盒子边上右槽,把线塞里边正好。

线用补鞋胶固定一下。

充电板就用的4056,底下做好绝缘,,抹上导热膏,用免钉胶固定底壳上,巨大的散热器。

找到一块方形的电池,不用那两个18650 了。

底下泡沫双面胶固定。

放进去正好。

找个双色LED,把充电指示灯引出来,充电时方便观察。

装好了。

插上mp3,试试机。

(视频才让上传8M的,压缩了好几遍,都出马赛克了!)

背光后来改造了一下,看了一下电路,背光是个NPN三极管控制的,MCU连B极,高电平导通灯亮。我把CE间焊上了个1000欧的电阻。三极管导通时正常高亮,三极管关闭时,灯串上一个电阻,低亮。
整体试验感觉还不错!主要发出的信号也是立体声的,还是有点用途。家里有几个收音机,没事可以放音乐
不过也有点小问题,发射的声音太小。现在放歌的时候吧MP3开到最大,收音机收到的音量才差不多。不知道是原来的板子就限定这么大,还是发射时音源就得开到最大。等着检查一下板子上音频输入有没有分压电阻。不行看看能不能加一级前置放大,那得加工程量了!
测试完发现信号距离挺短,出了房间门就变差了。仔细想想,估计是天线不行。换了个天线,信号立马增强了。出了门十几米都有。换的是一个细长的天线。

忘了是什么上用的了。好像是无绳电话上的。天线上有个线圈,不知道对fm信号有阻碍没。天线这玩意学问太大,我是搞不懂。

原来的天线,gprs网络模块上用的,里边结构很复杂,管子套管子,漏出来的引线挺短。看来只适合超高频信号。
瞎折腾,没啥技术含量,顶多是钣金上麻烦点。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88-108之间不能超过100米,否则有投诉无委会肯定上门

一根直线大概75厘米就好,普通FM收音机天线也可。90年代玩过。

网友B:
搞个小拉杆天线,几十公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108之间不能超过100米,否则有投诉无委会肯定上门

一根直线大概75厘米就好,普通FM收音机天线也可。90 ...

这个范围十几米顶天了,本身是车载的。天线用那种拉杆天线就行么?75cm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小拉杆天线,几十公分那种

等下试试!

网友:
面板开孔很麻烦啊。

网友:
当年很流行的产品

网友C:
黑色4脚的是晶振吧

网友:
搞个大发射塔,自己开电台

网友:
加个车台功放,可以覆盖10公里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1.6元买的东西,不知又花了多少钱和精力来改装升级,应该是乐在其中啊!

能不能看看FM发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其实很多人当年都是拿三极管搭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4脚的是晶振吧

仔细看还就是,12M的。谢谢指教啊!

网友:
10脚的芯片不是运放,是QN8027 FM发射芯片,IIC总线操作。

网友D:
我前几天改了个头戴式无线话筒,改为3.5mm插头输入音频,也是这种调频发射器,芯片差不多,按键功能也差不多,却是单声道,底噪还大。

网友:
改得不错,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改了个头戴式无线话筒,改为3.5mm插头输入音频,也是这种调频发射器,芯片差不多,按键功能也差不 ...

之前裸板试的时候,底噪也特别厉害。装到壳子里,估计屏蔽的好,声音比较干净了。

网友:
拉杆天线比这个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海鲜牌,好久不见

网友:
看样好像是立体声的

网友:
铝合金盒子大概是做T12剩下的吧。想起我以前用的诺基亚N79是支持FM发射的,在车机上面放过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