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某固态硬盘+usb硬盘盒,为何一直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2023-09-26):
usb硬盘盒没有问题,接其他硬盘都可以识别,
固态盘也没问题,接sata口识别没问题,

为何固态硬盘+usb硬盘盒,就识别不了固态盘呢

网友A:
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你的帖子标题后面都是问号。

网友:
USB供电电流不足,换个好点的USB口,多插拨几次磨掉点氧化层

网友:
十块包邮解君愁啊

什么?全是捏造的?

网友:
有可能硬盘的SATA接口和硬盘的SATA接口接触不良。试着把硬盘盒的电路板拆出来直接插到硬盘上,看能不能识别。不能的话换个硬盘盒。

网友:
好像没遇到这种情况,发张照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你的帖子标题后面都是问号。

我才发现,难道又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如果真的不能识别出来,大多是固态盘供电不够,起不来!

网友:
找卖家找厂家更有效

网友B:
有没有可能 ,你其他硬盘是NGFF的,你这块硬盘是SATA的,然后你的硬盘盒是单NGFF协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 ,你其他硬盘是NGFF的,你这块硬盘是SATA的,然后你的硬盘盒是单NGFF协议的 ...

NGFF就是B-KEY M.2,也就是S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GFF就是B-KEY M.2,也就是SATA……

那是我记错了,就是说他其它的盘和盒会不会是NVME协议的,然后他这个盘是SAT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记错了,就是说他其它的盘和盒会不会是NVME协议的,然后他这个盘是SATA的 ...

也有可能他根本没这东西,好多贴子里的东西都没实际物品可以比较的,观察好久了

网友:
云看病是不是?
什么盒子,什么SSD,什么情况都不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他根本没这东西,好多贴子里的东西都没实际物品可以比较的,观察好久了 ...

怪不得好几个仁兄这个口吻,原来如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好几个仁兄这个口吻,原来如彼。

可能是来刷家元的,不过有些问题确实能帮到新手所以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啥玩意,靠猜吗?

网友:
可能盒子的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