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如何让充电宝保持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2023-09-26):
这个手机的充电宝我插了一个USB的线,我想让他输出一个5.7伏的电压给其他设备供电,但是我发现这个USB插头插上去以后,用万用表检测的电压,它静止状态是2.75伏,然后按一下充电宝上的开关,它就到了六伏,但是过一会儿充电宝自己熄灭了以后,他又掉到2.75伏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可以一直工作在这个六伏输出的这个状态了?

网友:
未接入负载,软关机节电。或者是充电宝主控不支持小电流输出。5.7V那么高输出的充电宝少见诶。

网友:
在充电宝输出端接一个电阻,用以维持最小电流,阻值需试验确定。

网友:
直接接电池。

网友:
负载的电流太小了,充电宝自动关闭输出

网友A:
接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好像需要保持四五十毫安电流,要是改电池的设备长时间通电的不适合,浪费的太多,改过指纹锁,用的其他升压板,1万毫安充电宝,两个半月充一次电,全都静态电流消耗的,后来还是老实用干电池了

网友:
理论上你直接接负载,它应该输出5.7V(负载相当于没电并且永远充不满的电池)。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买个支持PD协议的充电宝,然后拿9V的诱骗头让他输出9V,再搭配降压模块把电压调到5.7-5.9来用

网友:
廉价USB分线器先接灯头,然后接上充电宝能一直输出,不行的话给USB分线器增加灯头负载,不用时拔掉。或者给充电宝电路,增加负载电阻防止关机,缺点不用时费电,有的充电宝改了后关不掉输出,又得加物理开关更麻烦。

网友:
没办法只能提高输出电压,或者接一条反馈线重新做电路

网友:
上单片机或者其他定时电路,10s按一次开关

网友:
还是电芯+升压模块吧!

网友:
接个负载应该就可以了。就是能不能保持5.7V电压要看输出能力了。

网友:
负载接个灯

网友:
充电宝能输出6V的电压,这不科学

网友:
这个输出电压有点高了。

网友:
这是什么充电宝,输出5.7V?

网友:
似乎是充电宝自带充电检测,只能加负载

网友:
5.7V ?充电宝应该不会出这么高的电压吧,要么能识别快充协议触发高压,再用可调降压模块微调到5.7V。输出功率还不能太小,太小了充电宝就认为充电完成自动进入待机了。除非了解充电宝电流,进行改造关闭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好像需要保持四五十毫安电流,要是改电池的设备长时间通电的不适合,浪费的太多,改 ...

跳过保护板,接个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