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山寨Airpods 3蓝牙耳机翻车 修复失败

楼主(2023-09-26):
毕竟是山寨的音质只能说勉强能听,和我之前diy的钛膜airpods耳机没法比,单元太次感受最明显的就是声场窄低音不足,这次拆它主要目的是想看看能不能把airpods的单元装进去

楼主:
二楼继续均符合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买耳机送配重块。

网友A:
哪个应该是开盖的霍尔,感应上盖磁铁的。

我当年买一个200多,做工就好多了,音质也不错,喇叭是一个整体的黑腔体封装一体的里面带降噪麦克风和佩戴光感头。

前几天全部拆开,换了全部电池,现在又如新的一样耐用了。

网友:
现在的设计比较紧凑,拆开容易,恢复难

网友:
这已经有真货有的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应该是开盖的霍尔,感应上盖磁铁的。

我当年买一个200多,做工就好多了,音质也不错,喇叭是一个整体 ...

这么小的霍尔那就真没得整了,这耳机是买手机送的

网友:
可惜了,虽然是山寨的,但是如果能想办法修复最好。

网友:
现在的设计比较紧凑

网友:
富满FM9689C,5V0.5A苹果充电协议TWS蓝牙充电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霍尔那就真没得整了,这耳机是买手机送的

那霍尔或许想想,哪里能拆一个。

我的前几天换电池也大拆解一番,并扩大了电池仓,原机电池大约150mAH的样子,充电电流居然220mA。

换了2个130mAH的并联进去,并把充电电流改成110mA了,但愿耐用。

网友:
蓝牙耳机普遍音质不行

网友:
我换电池撬壳的时候,也是把那霍尔撬碎了。

网友:
喇叭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霍尔或许想想,哪里能拆一个。

你这个明显好得多,还带无线充电

网友:
这个鱼塘也就9.9,太简陋了!

网友:
现在山寨各种蓝牙耳机很多啊,价格也是做到了极致,PDD 5块买了个i12仿苹果,晚发货退3块等于2块到手,可能放久了电池不行了,只能用两三个小时吧,音质就比较差了,但前段时间二十块左右买了个铂典H7,做工不错,可以听五六小时吧,音质不错,声场开阔,清亮,解析度不错,高中音也可以,低音较差,相对于价格性价比真高。

网友:
昨天拆的灯不亮充不了电的,测试电池电压低,充电池后短接一下保护板开机主控芯片那块发热很大,短接一下a1shb芯片也能开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