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压缩机电容大小选择

楼主(2023-09-26):
买了一个铜峰的电容标称20uf,新买的我测试过忘记拍了,表测试也是20.3uf,原来的标称20uf,两个万用表测试都是26uf左右,原来比我新买的要粗大些,这样的我换20可以,是原来容量打错了吧!

网友:
也许是内部漏电了,漏电会导致检测值变大。。

金属镀层气化连片导致断联失容。。检测值会变小。。

网友A:
估计你接上去用几天容量就下来了

网友:
大电容测试不准的。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接上去用几天容量就下来了

拆掉的容量大,新买的测试正常!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原来的没坏,你换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原来的没坏,你换干啥?

他移动空调压缩机反应不正常。。说制冷慢。。。

网友:
钳表挂上去看看电流
原来的最好不要换

制冷慢,电容问题很少见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用一段时间会降一点。

网友C:
实际误差比标称差距也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误差比标称差距也太大了吧!

关键是用过测大了,不好说它是什么原因。。

一般压缩机电容都是因为击穿过多,金属化镀层脱落引发的容值下降。。。

网友:
大电容测试不准的

网友:
这不简单,串联220v测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值小了,你这到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