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 190V4L显示器电压输出不稳

楼主(2023-09-26):
电源5V电压3,9V--5V之间跳动,芯片ld7904jgp7供电在11V---15V之间跳动,芯片,光耦,TL431,芯片供电和输出电容,都换了 ,电阻二极管测量都没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我最近几个板都是打嗝的,才几块一个不搞了

网友:
400V滤波电容,是不是没有容量了?

网友:
检查VCC引脚的电解电容

网友:
过流 过压保护先查一下

网友:
然后就是VCC供电  输出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没问题,那就变压器喽

网友:
电解全换。非要知道哪个问题就换一个开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