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压力调节阀

楼主(2023-09-26):
好奇拆了它

楼主:
我理解是0.7-14公斤压力可调,对吗?

网友A:
压力设备,属于强制检定的玩意,自己不要瞎捣鼓,容易出事...

网友:
看来这万一还挺复杂的。

网友:
用料很足,都是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力设备,属于强制检定的玩意,自己不要瞎捣鼓,容易出事...

我这边一个压力阀,强制每年都要拆下来送去检测,每次检测费比买新阀都贵。
曾经因为没检测,罚款2万多。

网友C:
这种应该是可以调静压的,这么复杂

网友:
刚参加工作时候在化工厂上班没少拆这玩意.我是干仪表的,每年大检修都会换下来一批中玩意.那会还拆了不少六七十年代的接触器,师傅说触点是白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一个压力阀,强制每年都要拆下来送去检测,每次检测费比买新阀都贵。
曾经因为没检测,罚款2万多。 ...

为什么不一年换一个新的

网友:
用料看着不错,纯铜材质的。

网友E:
好像没什么用,压力该超还是超

网友:
纯铜的,看弹簧比较粗,压力应该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一年换一个新的

换新的也要强制检验的,而且只能本地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才行。

网友F:
这个光看材质就知道价格不便宜

网友:
拆解的挺细 致,黄澄澄的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什么用,压力该超还是超

你说对了,来的压力大,出去的压力跟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光看材质就知道价格不便宜

查了一下三K多,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可以调静压的,这么复杂

静压是什么意思,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压是什么意思,能科普一下吗

静压就是在不用水时,户内水管水的压力。把总开关调小也能减压,但是不用水后管内压力会慢慢升上去,像浮球阀这样的就会压力过大关不住。用这种可以减静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