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上喷枪 上火枪 完全可以钎焊铝铜 铜铜 磷铜 铝铝 都低于900度

楼主(2023-09-26):
作为一个从来不会搞空调,铜管的人,用普通的银铜焊条,完全可以焊铜铜大件。发现一点不难

万能火焊的铜铝焊条,也容易焊铝铝件。

请相信我的简单实践。

楼主:
银铜焊条,5%的就可以了。

焊铝这东西,用专门的焊锡就可以,温度不用太高,有了锡以后,再引出铜线

火枪用的铝焊条很便宜,但成分是铝合金,比较难引出铜丝

网友:
买什么样的喷枪

网友A:
为啥没图那。什么样的焊条,什么样的焊具,什么燃料,烧完焊点啥样。。

网友A:
前几天到是用艾条打火机,用网上那种万能焊条(估计是铝基钎焊丝),堵洞确实是堵上了,  焊完清理一下,发现一般的钨钢转锉还挺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图那。什么样的焊条,什么样的焊具,什么燃料,烧完焊点啥样。。

看我前面的帖子。。。

这里的人,大部分都不是休空调的,所以基本上不懂钎焊,铜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到是用艾条打火机,用网上那种万能焊条(估计是铝基钎焊丝),堵洞确实是堵上了,  焊完清理一下, ...

你可以买烧猪毛的喷枪和长气罐。。。

楼主:
用喷枪是钎焊,,,

烙铁是只能化锡,,,也有专门焊铝的锡丝啊

网友:
加完制冷剂,会不会三五天在加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