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万能的论坛:松下LED驱动怎么了?

楼主(2023-09-26):
松下的LED镜前灯突然不亮了。拆开驱动如下: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滤波器之前的:

第二部分是中间段:

第三部分是尾部:

说一下现象:
一、接通电源后,led等个几秒钟有微亮。
二、上图中暗红色滤波电容(一共两颗)的电压都是308.6V。最后板子的输出是18.4v。
三、通电1分钟后,板子最右侧的电感有些热。

不知道怎么入手查问题。请坛友指点啊

网友:
先确认LED好坏

电感不应这么快发热,看看电流

网友:
把输出线 正极 焊下来,断开LED负载,再测量和查找原因。
如果断开后恢复正常了,那就是LED部分的原因。

网友A:
别光看驱动,还要看看灯珠。

网友B:
先检查每个LED灯芯好坏,一般驱动坏的少些

网友C:
感觉某一个灯珠坏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想原装的驱动

网友D:
先检查每个LED灯珠

网友:
这个LED驱动,用料比我们现在国产的多的多。

网友:
一个LED的电源居然有这么多元件!这不符合我朝风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看驱动,还要看看灯珠。

测过。灯珠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每个LED灯芯好坏,一般驱动坏的少些

测过。灯珠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某一个灯珠坏了

测过。灯珠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每个LED灯珠

测过。灯珠都是好的。

网友:
断开LED测驱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做工也不错

网友:
建议换一个驱动,现在led驱动白菜价,这个驱动复杂,修起来麻烦,还要跑电路,当然如果很闲,那无所谓

网友:
我猜是图二的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