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松下SL-CT810 CD机原装线控

楼主(2023-09-26):
CD线控串健,叔不能忍,果断拆解,WD40伺候,恢复正常。

网友:
用过这玩意的都奔4了

网友:
松下的好打理多了 索尼那个是真恶心

网友A:
喷的是哪里啊,我这个也是线控串键了,拆开看里面挺干净的就没动又装回去了,还是串

网友:
看来楼主对这个CD机爱护有加啊,这么多年看着还是如此之新

网友:
索尼的拆不开 直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的是哪里啊,我这个也是线控串键了,拆开看里面挺干净的就没动又装回去了,还是串 ...

万用表量开关电阻,电阻大于1欧姆的都喷。我的是摇杆接触不良,喷喷变健康

网友B:
w40有腐蚀性的,最好用酒精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40有腐蚀性的,最好用酒精洗

WD40有两种,一种是精密电子仪器清洗用的,挥发性强,不留痕迹;一种是油性除锈剂,千万不能用在电子产品上。

网友:
松下CD机看着还挺新,保存的不 错

网友:
确实是好老的物件了。

网友:
按键不更换,区标不治本,看来隔三差五就得清洗一次了。

网友:
酒精擦洗最佳

网友:
换键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2024-04-05):
成色这么好

网友:
3.5插头金黄金黄的,挺新啊

网友:
电路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