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苹果笔记本充电器A1436维修改造DIY

楼主(2023-09-26):
先上成果,然后慢慢讲解

一直想着拆解我的macbook air的充电器,可惜好几年了,一直不坏,逛咸鱼刚好看见坏的剪线的15包邮,型号相同,都是A1436,闭眼入

很好拆,拆开以后肉眼可见主电容柱脚处漏液,其他没毛病,据此判断大概率是捡漏了,电容2块,运费4块,心疼运费一秒。

换这个没什么难度,唯一就是这个用的是中温焊锡(不是高温,高温焊锡我曾经遇到过,根本搞不动),我的可调500度电烙铁要在焊锡上停留久一点才能融化,属于还能操作的范围。

换好以后空载0.8V,和我原装的一样,这款要检测到有负荷才会上到14V,空载只有0.8V。

头修好了以后接下来上T头,秉着DIY(垃圾佬)的精神,直接买剪线T头,3块5一个,

买了两个都是好的,但是我人为的把其中一个的中间触点去掉了,因为中间触点是触发电池充电的,中间这个触点感应不到的话,会触发一个隐藏模式:直接用电源供电,同时不给电池充电。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长期插着电的话,能更好的保养电池。

在充电头和T头上全部焊上TYPEC母头,用一根C TO C的数据线连接,这根C TO C线必须3A以上,采用带得动45W,经检验,使用正常,同时,两个T头可更换,一个头正常给电池充电,一个头不给电池充电,并由电源直接给电脑供电。

改造完毕,等有空再用热缩膜美化一下,基本实现了当初的设想。网上有帖子说用薄的纸片挡住随便一侧的三个触点,也能触发隐藏模式,不过那样麻烦,老是要找纸片,还是这样方便,直接TYPEC拔插。

网友:
这方案可以

网友:
又动手又动脑,厉害!

网友A:
焊不动时可以往上加你的中温锡或者低温锡,中和一下就焊动了,大面积铺铜散热快就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不动时可以往上加你的中温锡或者低温锡,中和一下就焊动了,大面积铺铜散热快就不好弄了 ...

这款电源电路板是整个有包散热片的,铝合金金的。两个焊点,图上省略了,我就是用低温焊锡中和才搞下来的。

网友:
想法非常不错

网友B:
用风枪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会不会好些?

业余的,只到调温电烙铁级别,还没到风枪级别。

网友:
热熔胶做个护套~~

网友C:
改的好!C口买那种带外壳的就好了,整齐又美观。

网友:
400V大电容一般可以拆其它不用或者坏的电源适配器上的,不过专门花钱买还要贴运费,容量小点其实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好!C口买那种带外壳的就好了,整齐又美观。

这个建议好,我去找找壳子

网友D:
我买的苹果充电器 做T12 烙铁了

楼主:
感谢512330096兄弟的建议,配上外壳,美美哒,再配上倍思c to c线,漂亮多了。苹果的毛病就是线不经用,以后这个线可以随便换,两种充电模式也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苹果充电器 做T12 烙铁了

苹果的电源做工确实是好,堆料足,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这方法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E:
好技术,能改成内置C口么?

网友:
苹果的电源做工确实好,价格也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技术,能改成内置C口么?

我也想过改内置,但是苹果的电源很紧凑,内部空间太小,接线、固定等相对要麻烦很多,最后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