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家必多1控7孔无线插座

楼主(2023-09-26):
前一阵子用红包买的,0.1元包邮。买这种插座,除了消耗红包,还可以用来当带开关的低功率电器延长插座用。到手拆开看看,带安全门,一体铜排结构,铜排看着有些单薄,但还可以用,带10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家必多1控7孔无线插座。

拆掉6个固定螺丝就打开了,开关控火线,火、零线用的铜材质铜排,地线用的铁排。地线走开关下面,这种结构不是很常见,大多数地线走开关上面。建议这种小插排,到手后,一定要拆开检查一下再使用。

相关链接:
拆一个百家诚1控7孔无线插座
拆一个家必多5孔插座

楼主:
这插座带10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可以用来当带开关的低功率电器延长插座用。

网友A:
耐压200V的1/8W电阻,指示灯电路功率0.2W,压接的接触电阻偏大。
含电容的电器插入时相当于短路,电流很大,这时就不能用额定功率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200V的1/8W电阻,指示灯电路功率0.2W,压接的接触电阻偏大。
含电容的电器插入时相当于短路,电流很大 ...

理论上的和实际应用的有一定出入,这种小插座到手后,一定要拆开检查一下再使用。大多情况闲置备用,使用时再完善吧!

网友:
10A没问题的

网友:
拿来搞监控正好合适

网友:
功勋电器厂

网友:
这种山寨插座,至少接线柱设计,比过去那种拧螺丝的要方便的多。

网友:
原来是这种无线啊

网友:
2500W不相信,1500还差不多

网友:
确实是无限啊,东西还凑合和吧

网友:
插个电视电脑没有问题的

网友:
给电瓶车手机什么的充个电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像这种水货我一般都是插电扇和手机充电器用。

网友:
外壳看起来坑坑洼洼的呢

网友:
看标题,我感慨:现在插座都使用无线的了----我落伍了,被技术拍在沙滩上了。

网友:
0.1元就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
质量一般般,免费还行,花钱就不值得了

网友:
一定要拆开检查一下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