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款胜利按键万用表70C拆机体验

楼主(2023-09-26):
据说现在都是单片机方案了,手里这个是FS9922方案的,电位器校准!
用料做工还不错!
使用体验,我感觉比较差!
速度慢,通断挡要半秒才出声!
按键个头形状以及跟外壳间隙等原因造成按键手感极差,按压的时候晃晃悠悠的。
大电容挡没有电位器校准,直接用了一个固定阻值电阻,导致大电容测量精度不好,我换成了电位器校准一下,完美了。
此表输入端保护做的还不错,但是,貌似故障率挺高,经常见到烧坏返厂的!

网友:
这个表两个比较明显的缺点,1是通断档慢,2是led背光只能10秒,太短了。其他还行,特别是模拟条30次/秒,有点用

网友:
故障率有数据?

网友:
阿莫论坛有网友发帖,这款表测量380V市电时很容易自己切换到温度档位,导致万用表自毁!我的这块表测量380V自毁了返厂维修以后发现蜂鸣器声音小电容档位不准,我已经把这块表邮寄到某个大神那里去会诊了。

网友A:
我有一块70D,没有模拟条,可以测大电容。优点就是蜂鸣档速度极快,丝毫没有延迟,表笔一触即响,非常爽。测量大电容速度极快。缺点就是屏幕可视角度太小。

网友B:
比转盘的好用吗?

网友:
100UF校准电容,个头真大呀!

网友:
见识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还有这种按键的万能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70D,没有模拟条,可以测大电容。优点就是蜂鸣档速度极快,丝毫没有延迟,表笔一触即响,非常爽。 ...

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转盘的好用吗?

肯定不好用。要不然主流手持仪表都是转盘呢。对于手持表来说,现阶段还是转盘安全可靠性价比高,操控方便

网友:
vc70c没有70D好用,但是这个表自动识别率很差,要想好用得加强保护,一定要手动换功能档位,这样不会乱跳功能档导致烧表。自动档电阻电压电容通断很快,与136不相上下。鄙人使用时放铁盒中,抗干扰好了很多。

网友:
胜利这种壳子有个小bug,接地弹簧接触不到屏蔽层。后壳原设计了蜂鸣片位置,但是没有用到,可弹簧却设计到这个位置了,屏蔽形同虚设,导致抗干扰差,手里86e和70c都是这种情况,需要自己动手加强屏蔽

网友:
为啥厂家都听不到论坛的建议呢?

网友C:
怎么会有继电器,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继电器,什么作用

不同挡位测量线路的切换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下子让我解毒了,以前总觉得这个表外观挺好,和vc86有象,按键切换枯水位很特别,一直有好感,这下通断档半秒就可以让人解毒了。

网友:
这表我2011年买的,到现在还在用,只用于30V以下测电压电流电阻啥的,有时候乱跳档,如果经常测220V估计早就挂了。
用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
FS9922比FS9721电阻档快了一点,增加了模拟条,但是还是很慢,常用这个芯片的表有MY68,通断档还是FS9721快,我是绝对不会买FS9721的自动挡表,慢到怀疑人生,FS9922非单片机控制的表通断档速度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减小电阻档输入滤波电容可以提升通断速度,同样带模拟条的三星主控KAD7001通断档也是慢的要死,不知道FS9922是不是参照KAD7001做的。

网友:
通断档确实慢,但这个表的模拟条不错,30次/秒的采样,比那些大部分都是3次/秒的强不少,模拟条有些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