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问一下手机除泡机是负压还是正压,压力多大

楼主(2023-09-27):
温度需不需要控制,是多少度,
查询说是正压0.3,温度有要求,利于胶流动,又又说负压将里面气泡引出去

网友:
一边抽,一边喷,负?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负压的

网友:
负压真空结合加热可以给屏幕除泡

网友:
应该是负压的,有的带有外置真空泵的

网友:
看到过屏幕换玻璃
先是抽真空,然后压紧
再拿出来放进高压罐子里,进一步压合。

网友:
除泡阶段应该是负压。

网友:
我是修手机的哈 贴合是抽真空固定气压肛下压贴合的, 除泡就是一个密闭器官 打气压8公斤的气压

网友:
淘宝搜除泡机问店小二  哈哈

网友:
负压,抽真空,气泡自动排出来

网友:
应该是负压的

网友:
抽泡肯定要负压啦,正压压在里面谁受得了,出来常压后还不是一样要起泡?

网友:
原理应该是负压啊

网友:
除泡机和压屏机大部分都是正压的,后面是一个气泵储气的,只有手机分离加热台是负压,要吸住屏幕分离

网友:
除泡应该是负压,以前看到做石膏模型也是用负压。里面的气泡就全部出来了。

网友:
除泡 是高压。     只有贴合机贴合(下压)之前是负压(真空)。

网友:
负压吧,和那个真空包装机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贴合时负压,除泡时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负压的

负压那为什么除泡机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