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浆机进水导致按键失灵

楼主(2023-09-27):
我有一台豆浆机,用了大概2年的样子,也不常用,一星期用一次,昨天用的时候所有灯都亮,按键没有反应,断电等半个小时再开机也一样,
晚上把它拆了,发现里现到处是水,下面是拆开的照片

盖子

盖子反面,刚拆开时里面到处是水

电路板部分,有透明胶保护,电路板应该没进水

电机壳都生锈了

这里面也很多水

密封圈,黄色那个是底部的,白色那个是盖子那里的
也没发理明显损坏的地方,把水凉干后装回去了,只把螺丝拧紧了。

网友:
有空打理真不错

网友:
我就特别不喜欢触摸按键,很容易失灵

网友:
装回去好了没有

网友:
想问下,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豆浆机有两次因为漏水造成电表箱跳闸啦。不敢用了。

网友:
刀头漏水是第一,其次它的散热有问题,导致按键失灵。从这方面着手吧

网友:
水封坏了,不换还得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水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这豆浆机准备自己喝豆浆了?

网友:
进水是电机轴密封圈损坏了,要更换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这种豆浆机打完需要过滤吗?

网友:
换密封条试试

网友:
您 这个是把头那个杆与机头连接部分也泡水里面了吧,我也这么干过一次,拆开后机头里面都是水,没想到是在那个接缝地方进的水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有故障比如安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坏了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豆浆机打完需要过滤吗?

这种要过滤 清洗还麻烦  破壁机比较省事

网友:
使用率很低的东西,不用也罢.....

网友:
看电路板还可以,我的用了快十年了,最近修了几次,因为没搞明白原因

最后才搞明白是轴密封圈失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