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一个横河73202数字万用表,不开机,请高手提供一个修理.

楼主(2023-09-27):
机子到手的时候还开机,但是显示不正常,感觉像乱码的样子,拆开看了一下,机都开不了,求个是修理思路

网友:
先把电池盒上的腐蚀清理干净看看!看看电池到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电池盒漏液腐蚀所致,直接给主板供3V电压看看,如显示正常就是电池盒的问题。

网友:
明显电池盒的问题

网友A:
水洗电路板后再检查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了

网友:
跑线路看看吧,从电池盒开始,也许清理完电池盒就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
先把电池盒上正负极的氧化物清除掉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洗电路板后再检查问题

可以用洗板水洗吗?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洗板水洗吗?

我用酒精洗的

网友:
看着好像是电池盒上正负极被氧化腐蚀导致供电问题造成的,可以直接上电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洗板水洗吗?

我都是直接拆下来放磨刀石上之类打磨的,或者用螺丝刀刮刮

网友:
电池盒已经出蓝色腐蚀了,清理干净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洗板水洗吗?

慎用,洗板水可以溶解塑料,使用时需要把塑料件全拆下,

最好用无水乙醇清洗最好,电池漏液最好是先用洗衣液浸泡十分钟,

然后超声波或牙刷清洗,然后烘干,再用高纯酒精同样清洗一遍,烘干

网友:
电池盒腐蚀了,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电池漏液了

网友:
这没必要修吧,我的德瑞克都放着吃灰呢!

网友:
电路板看着干净,先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池漏液,周边过孔被腐蚀了。跑下电源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