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如何升级安装WIN10

楼主(2023-09-27):
全新安装可以,且自动激活.

WIN7升级安装要密钥,没辙了.
WIN7上积累了多年的工作软件及数据.想在WIN10上延续.
求助了

网友A:
用win10的密钥即可。

网友:
简单,,重庆市区找我

网友B:
以前刚开始时候,有在线升级的软件,微软官方出的。

升级完后,会把旧系统打包在一个文件夹里,可以删掉,也可以回滚。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当年我升级过多台电脑,因为品牌电脑有SLIC激活,升级后也是激活的的,觉得比较“正版”。

网友C:
网上买个密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刚开始时候,有在线升级的软件,微软官方出的。

升级完后,会把旧系统打包在一个文件夹里,可以删掉, ...

现在全新安装也是这样.旧系统在一个文件夹里,进不了新系统.

网友:
寻求一下某宝宝

网友:
我也很需要这样一个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10的密钥即可。

本机安装可以数字证书自动激活,但不知如何找出本机的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个密钥升级

我这台电脑很早安装过WING10.现在再装激活不成问题.还是正版.
所以不大想买个D版密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机安装可以数字证书自动激活,但不知如何找出本机的密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2395980

win7升级到win10 是基于silc ,还要先回忆出本地秘钥的来源,简单来说就是怎么在服务器上记录win7正版且升级秘钥唯一,本地秘钥被“回收”或者“挪用”了,更费事

补充阅读  sha-2  ,win7 和win 10 一样的问题,win7 软件 不能用
https://bbs.360.cn/thread-16079507-1-1.html

网友:
是不是有个易升软件

网友:
买个升级KEY就好了,然后用KMS38直接破解到2038年,完事

网友:
用软件激活Win7,加载Win10的安装镜像,选择升级安装,能白嫖Win10数字激活,屡试不爽

网友E:
升级了你能保证软件兼容和数据完整???

网友:
安个双系统不就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升级了你能保证软件兼容和数据完整???

赞成!像这种升级不一定完全有必要!WIN7 和 WIN10 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升级到win10 是基于silc ,还要先回忆出本地秘钥的来源,简单来说就是怎么在服务器上记录win7正版且 ...

查注册表找出了本机WIN10密钥, 可是无效!
看来此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成!像这种升级不一定完全有必要!WIN7 和 WIN10 差别不大!

嗯,不折腾了。保留这台工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