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CT5100计算机实现内置WIFI功能

楼主(2023-09-27):
淘了个华为CT5100计算机,5个USB口,1个有线网口,觉得做个下载机不错

拆开看了内部结果,发现有个预留的mini CPI-E焊盘,我在想能不能实现内置WIFI功能,实现不插网线上网
改造过程也没啥好说的,拆拆拆
加焊底座
装上网卡
开机,识别网卡,联网成功

顺带更换内存条,原配是DDR3 2GB,系统是32位Win10 LoT版本,更换4G内存条
咸鱼看了下,升腾电子盘太贵,先不换了

网友:
这配置 估计没人用了。这配置 估计没人用了。这配置 估计没人用了。

网友:
这玩意,跑迅雷都要炸了吧

网友:
这玩意儿,发热太大了

网友:
这是我开机打败全国那1%的用户吗?

网友:
换linux吧,win不太理想吧

网友:
外观好看实用不行了

网友A:
不需要买电子盘,把四口供电里面的5v和接地改成sata供电线,用普通sata的ssd即可。

另外最好是装个win7系统才流畅,最高到win8.

网友:
miniPCIE转PCIE2口,软路由神器了,关键看价格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B:
多少钱淘的?
wifi天线无接。
上次买GI945有几个16G的没什么用,我只用128M以上就行。

网友C:
4G内存对于这个系统配置来说有点小,可以增加到8G,效果更好。

网友D:
弱弱问一句,其实机器本来用途是什么?是银行叫号机吗?

网友:
这配置还是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买电子盘,把四口供电里面的5v和接地改成sata供电线,用普通sata的ssd即可。

另外最好是装个win7系 ...

内部空间不足。。。装不下SATA盘,固态外壳拆了还能挤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其实机器本来用途是什么?是银行叫号机吗?

华为云电脑,这机器应该只相当于一个远程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淘的?
wifi天线无接。
上次买GI945有几个16G的没什么用,我只用128M以上就行。 ...

100买的,好像重装系统困难?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内存对于这个系统配置来说有点小,可以增加到8G,效果更好。

CPU不给力

网友E:
这屏幕是pwm调光的 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屏幕是pwm调光的 看着别扭

怎么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