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成本修复福禄克187笔座

楼主(2023-09-27):
低成本修复福禄克187笔座。以前收回来的福禄克187,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笔座左右摇摆。测量电阻会乱跳。拆除来看到是里面的笔座松了。挺喜欢的一款表,测量速度快,适合我这种没什么耐性的人用。

网友A:
什么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

网友B:
补焊了?
反正我那个是彻底补焊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

你不看就行了,懂得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了?
反正我那个是彻底补焊了一次

换座,换座换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看就行了,懂得自然懂

至少拍个成品图啊.没头没尾玩高深.

网友:
图对应大的吗?

网友:
你牛啊,直接换了,哪里买的配件?
我这个也可以换了,但是目前还能凑合用
纠结要不要换呢,如果价格合适,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