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家电USB口坏了改造tpye-C接口

楼主(2023-09-27):
一些便宜的小家电,USB充电口设计的太单薄了,加上一些手残拔插USB线姿势不对,很容易搞坏
这几天研究了下,买了独立TYPE-C接口,改造一番

第一个是个体重称
把原来的充电口拆了,比了下尺寸,用刀片把原来的孔扩大,装上TYPE-C接口,然后把原来的mini USB口拆掉,线焊到原来的电路板上
通电,工作正常了
不过原来的锂电池充电电路估计不咋滴,电池都鼓了

第二个是个床上吸尘器,也是USB充电口崩了
如法炮制,拆旧USB口,加装TYPE-C,焊线,通电正常

网友:
这个口挺好,开孔要求不用太高,还好焊接,那个秤后面有个芯片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充电芯片,有可能4054或者4057什么的,要不是,就是靠那个二极管降压充了

网友:
充电电路无保护,换啥电池也得废

网友:
体重计耗电很小啊

网友:
这款C口看着很实 用,比裸板的那种容易固定

网友:
过几年c口又淘汰了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片上的TYPEC口是哪儿买的,
请科普~~

网友:
统一充电器就是方便啊

网友:
改的挺好,这种C座第一次见,对改装太友好了,不管口开的好不好都能盖住,漂亮!一会搜一下,也买点备着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C座?!

网友:
加一个充电保护电路会更好

网友:
我家里的也是,只要常用的,能改我都改了
最坑的是ps4手柄,原装的,坑死
因为只能用5v电源,手头充电头很多都是5v,9v,12v那种多用的,它输出5v,但是会升压到6v左右,测试设备是否支持快充
然后ps4手柄充电芯片就烧了
换一个就能解决,看了下价格,40一个
无语了都
我玩模拟器游戏的,要求不高就直接25包邮买盗版手柄得了,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这种C口不错,有车吗?

网友:
现在是什么产品拿到手都要改C口,有时想想有必要吗?

网友:
也买了几个这种口,备用。

网友:
电子秤那个建议加一个4056的充电板给电池充电,没看到你原机里有充电部分的电路,是没拍全吗?

网友:
还有这种成品口,想入,有传送门吗?

网友:
体重秤那个没有充电电路,就一个二极管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张图片上的TYPEC口是哪儿买的,
请科普~~

搜索TYPEC母座2P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改C座?!

一是原来的插口太脆,容易断;二是这些年mini usb充电器都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