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米电视 Redmi A43 L43R6-A刷机固件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3-09-27):
请问小米电视 Redmi A43 L43R6-A刷机固件哪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
售后要,不给就投诉他

网友A:
说下什么问题吧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什么问题吧先

没问题,之前刷了一个第三方精简的固件,有一个BUG,现在想恢复原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之前刷了一个第三方精简的固件,有一个BUG,现在想恢复原厂的

如果是卡刷的,恢复出厂是不是还能恢复小米原装系统?

网友:
马云家的  有固件有教程  20~3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卡刷的,恢复出厂是不是还能恢复小米原装系统?

不行,原系统覆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原系统覆盖了

那比较难办了。找找有没有原厂刷机包吧,如果没有,估计得上编程器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比较难办了。找找有没有原厂刷机包吧,如果没有,估计得上编程器写了。 ...

我记得您是固态硬盘的大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您是固态硬盘的大佬吧

不敢称大佬,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