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分析一下win10启动到登录界面黑屏时间过长的原因

楼主(2023-09-27):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就这样了,黑屏时间长达40秒,才显示登陆界面,登陆后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怪就怪在,进msconfig改成诊断启动,重启,没有黑屏,再重启,又黑屏了。
再改回正常启动,重启,没有黑屏,再重启,又黑屏了。
虽然说使用并不影响,但是实在不爽,我是情愿屏幕上有显示等待40秒,也不愿意黑屏40秒。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10秒我都受不了,你还能等40秒!要我早就格了重装了,还纠结这么久!我按下开关到进入桌面就十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秒我都受不了,你还能等40秒!要我早就格了重装了,还纠结这么久!我按下开关到进入桌面就十几秒。 ...

格了当然是最好的方案,但是这么多的软件还要重装重设置,也挺麻烦的。

网友:
重装系统 估计C盘快满了。重装系统 估计C盘快满了。重装系统 估计C盘快满了。重装系统 估计C盘快满了。

网友:
40S,,这等的真是累,,,换个硬盘试试,,可能这硬盘快挂了

网友:
重装系统只能这样

网友:
估计是操作系统的情况比较多些吧,可以查看“事件管理”,看看是哪个服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清个垃圾及启动项试试

网友:
那个黑屏阶段detect HAL,检测硬件,就是驱动毛病,我也是不想重装,我换了主板CPU不重装然后一堆问题,昨天只好重装了

网友:
USB口直接连接鼠标和键盘,把其它 USB 设备都拔掉,重新启动试试。

楼主:
回楼上各位:
C盘快满了--------不是
硬盘快坏了---------不是,三星的盘,才写入8T的数据,ssd检测还有98%的良好度

最奇怪之处就在:
进msconfig改成诊断启动,重启,没有黑屏,再重启,又黑屏了。
再改回正常启动,重启,没有黑屏,再重启,又黑屏了。

意思就是只要进msconfig改配置重启,一定是好的,然后再重启,就坏了,所以肯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还是半年做一次备份,比什么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C盘快满了--------不是
硬盘快坏了---------不是,三星的盘,才写入8T的数据,ssd检测还有98% ...

我之前也遇到过,到进度条然后黑屏好久才进桌面,搞好久也搞不好,后来直接重装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C盘快满了--------不是
硬盘快坏了---------不是,三星的盘,才写入8T的数据,ssd检测还有98% ...

和msconfig没有关系,这个改动又不是一次性的

进安全模式看是不是100%没有问题,然后用serviwin逐个关停可疑的驱动程序,这里的驱动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硬件驱动程序,还可能是第三方软件为了实现特定功能带的驱动级软件,典型如xx管家,xx大师

事件日志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阶段远没有开始记录日志。ntbtlog.txt估计也看不出,因为没有停住,最正宗的启动阶段耗时分析是使用Microsoft Windows Performance Toolkit,但太复杂了,没有必要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msconfig没有关系,这个改动又不是一次性的

进安全模式看是不是100%没有问题,然后用serviwin逐个关停 ...

问题解决了,你肯定猜不到是怎么解决的,竟然是360

装了Windows Performance Toolkit,但是根本看不懂,后来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装了360试试,如果不行假期正好重装系统,360装好后一检测,一大堆问题,优化呗,优化完重启,竟然不再黑屏了,但是启动好后电脑就死了,按啥啥不反应,肯定是360的鬼病。

强制关机,再开机,趁360还没来得及启动,进程序功能将360给卸载了,然后再重启,终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你肯定猜不到是怎么解决的,竟然是360

装了Windows Performance Toolkit,但 ...

Windows Performance Toolkit我也是十年前用过了,现在根本不记得,结果就是会得到xxx.sys耗时很长

我上面说的是个通用方法,serviwin,就是不看时长,按名字排查可疑的sys禁用掉,如果是我按那个来做同样会铲除360,因为我根本不会装360,所以一看到360就是可疑对象

网友:
说一下电脑的配置,是不是有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C盘快满了--------不是
硬盘快坏了---------不是,三星的盘,才写入8T的数据,ssd检测还有98% ...

诊断模式是加载最小化驱动模式,估计是你的系统问题。这种故障表现的原因太多了。想一劳永逸的话还是重装操作系统最好。有可能是最后升级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