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成电动工具20V电池修理

楼主(2023-09-27):
东成电动角磨机,20V电池组供电
故障现象是工具动力很差
拆开看,测量电池组电压均衡,电池外观完好,怀疑板坏了
买上兼容板,老板说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换板不一定能好
换板之后还真好了

网友A:
好像看到烙铁的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到烙铁的痕迹了

要换板,肯定得烙铁熔锡啊

网友B:
表面元件好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元件好少啊

东成18V电池组内部零件更少

网友:
东成这电池是直接输出的中间两个是数据,输出力应该不会受影响

网友:
清清灰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连mos管都省了吗?

网友C:
整块板子零件特别少,核心的还在胶下面盖着了,这咋还能坏了?,看来输出和输入,控制部分,都应该交给电钻和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块板子零件特别少,核心的还在胶下面盖着了,这咋还能坏了?,看来输出和输入,控制部分,都应该交给电钻 ...

但是换了板确实能用了

网友:
元件不多,主要的部分还用胶覆盖着。

网友:
东成这款都没mos管  直通的放电应该没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