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小功率atx电源实验

楼主(2023-09-27):
我有一个1037的小主板,atx供电不太方便,又不愿意花钱买dc-atx模块

一个5v4a,12v1a的双电压电源

电源空位处安装3r33模块,滤波电容,提供3.3v电压

5v电压接1k电阻做pw-ok信号

完成图

工作状态

功耗

网友A:
12V会不会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会不会电流不足?

这个板子不会,别的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会不会电流不足?

我是修旧利费,有啥用啥,实际可以用12v5a电源,二个3r33模块,一个提供5v,一个提供3.3v.

网友:
这个小功率电源改得不错,不过功率小了点,带机械硬盘够呛,带固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改得好,3r33还是0.6/7元的时期囤的吧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好,3r33还是0.6/7元的时期囤的吧现在都买不到了

还是你送给我的

网友:
电脑关机时功率多少。

网友:
这个创意很好

网友:
nas级板功率都小 10-30w

网友:
小电源改的正合适

网友:
5v电压接1k电阻做pw-ok信号 ------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改制的不错!
小功率板子用,足够!

网友:
地线不够,跑起来承受不了。还是多加几根。

网友:
3r33模块现在很少见到了。

网友:
的确是有点简易了,其实电源需要多重保护,简单不得。

网友:
思路不错!
12V的供电电流有点小, 不过应该不会用机械硬盘了.

网友:
最好还是做个控制时序和输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