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下水能不能这样改?

楼主(2023-09-27):
接着之前帖子,能不能把s弯改成u弯,就是红色形状

网友A:
增加阻力,没增加功能吧?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变态的角度?

网友B:
想让开空间?

网友:
换个软管,想怎么弯都行。。换个软管,想怎么弯都行。。换个软管,想怎么弯都行。。换个软管,想怎么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阻力,没增加功能吧?

u比s阻力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让开空间?

不是,感觉s比u堵的厉害

网友:
改U下水爽快点,就是容易反味。改P弯也可以。

网友:
这个怎么改都无所谓,只要把下水道的反味处理好就行!

网友:
没啥问题,只要注意保留存水弯就行

网友:
如果经常堵那就干脆取消水弯。下面管头能动角度就45度直管接到现有管口位置口子斜45度,不能动那个向上弯头去掉用2个直角弯头保证管口在现有位置。然后用带水弯的菜盆下水套件,或者用硅胶防臭内芯,好拆好洗不影响永久管道。注意软管进入下水管密封处理就ok了。。。。有时候想法是好的,但引起大麻烦,还不如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C:
这么粗的管还堵,倒了些什么进下水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的管还堵,倒了些什么进下水道啊

估计是厨房的下水

网友E:
如果是厨房洗碗盆的下水管,你可以把这个管直接砍到墙边的主管竖起一个入口不返水就行,防臭的问题可以用某宝的那种转接堵头做密封,排水管使用洗碗盆配的放水街头,下面螺纹接一套带s弯的后接软管或者直接一整个软管自己摆弯(建议直接带s弯后接软管,这样清洁起来方便)不过怕堵的还是主要注意洗碗盆的过滤网,我这个只有35mm直径软管十年都没有堵过,就是洗碗盆的滤网一天清洁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厨房的下水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厨房洗碗盆的下水管,你可以把这个管直接砍到墙边的主管竖起一个入口不返水就行,防臭的问题可以用某 ...

是的,我就是手懒,所以半年清一下下水管

网友:
数一数多拐了几个弯?

网友:
厨房的污水,堵塞管道,主要是油垢粘附在管道上,用热水和烧碱,应该可以融掉,把管道口密封,再用高压水或气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厨房洗碗盆的下水管,你可以把这个管直接砍到墙边的主管竖起一个入口不返水就行,防臭的问题可以用某 ...

滤网用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滤网就行
原先我是用垃圾处理器配合洗碗机的,粉碎冲掉就行
这几年租了房子,又用回塑料滤网了,便宜好用,几块钱一千个,能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