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多多买的二手海力士PC801固态硬盘容量512G通电时间400多小时通电次数3万多次

楼主(2023-09-27):
多多买的二手海力士PC801固态硬盘容量512G
据说联想电脑游戏本拆机硬盘。

装到我的技嘉B250-d3h主板,系统是win7识别不了,
后来装了win11系统测试了一下,开关机都正常。
通电时间400多小时,通电次数3万多次

虽然健康度100,还是果断退货,正常谁会每天开关机这么多次数。

网友A:
通电次数3W,通电时间只有不到500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B:
可能是刷机时候忘了改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次数3W,通电时间只有不到500是个什么情况

有可能是系统的休眠待机BUG造成,之前有报道过,谁没事这样反复开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系统的休眠待机BUG造成,之前有报道过,谁没事这样反复开关机。 ...

也可能放固态硬盘盒里当U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次数3W,通电时间只有不到500是个什么情况

吓的我赶紧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刷机时候忘了改数据

这个也能刷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放固态硬盘盒里当U盘用的

我本来也想买来当移动硬盘用,看看这个数据退货了,还是买个更便宜的货用,用硬盘我看读写最快也就1000gps

网友E:
通电次数3W,通电时间只有不到500小时,这个我也确实理解不了。

网友F:
如果不是BUG,那就是搞测试不停的开关机才会有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BUG,那就是搞测试不停的开关机才会有这样的

买到超能网的固态掉电测试盘了

网友:
这个太离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次数3W,通电时间只有不到500小时,这个我也确实理解不了。

哪怕待机,也不可能这么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到超能网的固态掉电测试盘了

超能网是什么东东

网友H:
邦定这个散热片的白色橡胶条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邦定这个散热片的白色橡胶条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断掉。

这么差,会老化是不是,里面还有散热胶条

网友I:
一度我也想买这个盘,512G用券只要136块,但我想着估计是刷数据的就没要,也不缺SSD用。

网友J:
改参数的这个人当时刚睡醒,把两个数值弄反了,
话说绑散热的用扎带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度我也想买这个盘,512G用券只要136块,但我想着估计是刷数据的就没要,也不缺SSD用。 ...

不过读写速度真的挺快。一般这个速度价格要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参数的这个人当时刚睡醒,把两个数值弄反了,
话说绑散热的用扎带是不是会好点
...

好像有点这个意思,网上散热好像便宜的都是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