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精英LIVA X2,寻找可帮忙维修的大神

楼主(2023-09-27):
精英LIVA X2主板,故障是上电、按开机按钮均无反应,主板无修。若有意帮忙维修,请私信。

网友:
换个盒子啊,咸鱼在淘一个。

网友:
一般修好价格也不便宜可能比买一块二手的还贵。

网友:
这板子好小...

=================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吧,特殊产品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
能插网卡,不错

网友A:
买个二可能比修还便宜。

网友:
测板上电源有电吗?

楼主:
手头没有可调电源,晚点拿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可能比修还便宜。

同型板子没有卖了哈哈,主要是整机还有点精致的,坏了太可惜,希望能在费用合理的情况下抢救一下

网友:
短路保护了吧,测量下二极管还有贴片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只有2G的板载内存,还没法扩充。原配电源好像是12V/3A。

网友B:
核心接电发热吗?发热就丢了,不然还可以搞一搞

网友:
开机后从12伏开始,先看看几个电感上有没有电压,有没有芯片明显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接电发热吗?发热就丢了,不然还可以搞一搞

不发热,没反应,有待机电流,按开关无触发

网友C:
焊下BIOS,重新刷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下BIOS,重新刷一下看看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