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小蚁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3-09-27):
18年买的,不到200吧,
年初时不时不开机,也没管。因为这两年开车少,这不中秋国庆要返湘,怎么捣鼓就是不开机,只亮电源灯。

先拆机拍的照片,怀疑电池不行,用发光二极管不亮,拆了个电*烟电池接上去,插电还是不开机。不知道怎么搞了,

主控芯片未知品牌,logo是JL还是JC看不懂,无线模块看了下是螃蟹的,估计是8188之类。

网友A:
看到楼主到手价,我感觉我亏了一个亿

网友B:
估计电池饿死了,保护板保护就无法启动

网友C:
从简单的检查开机按键开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池饿死了,保护板保护就无法启动

又是软包锂电,短命电芯。

网友E:
先替换成有电的电池试试,一般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软包锂电,短命电芯。

用了4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替换成有电的电池试试,一般是电池问题。

那个小电池有电,不过只有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简单的检查开机按键开始

上电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到手价,我感觉我亏了一个亿

价格贵有贵的原因。

你看他那JL的芯片。

正规的课不是这种芯片,不是安霸,至少也用个联咏吧

网友:
如果是微电脑控制的,就查微电脑正常工作需要的四要素:电源、时钟、复位、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池饿死了,保护板保护就无法启动

都鼓包了,估计是挂了。都鼓包了,估计是挂了。都鼓包了,估计是挂了。

网友:
小蚁行车记录仪

网友:
16年的  趴趴狗,安霸a8 芯片,现在一切正常。有时候停车 2个月,开机时间还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到手价,我感觉我亏了一个亿

我16年买的,289块!现在还在用,中间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记录仪用了5年也该换新的了

网友G:
带gps的会自动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16年买的,289块!现在还在用,中间换过一次电池。

电池关键字什么?是不是2根线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gps的会自动对时

不带对时。功能很简单

网友:
原装电池是三线的,你换的电池是两线的。我的同款,停车关机不正常,记录数据损坏,网上买了电池,换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