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普通打火机

楼主(2023-09-27):
很普通的打火机,没事拆开看看里面的小配件。图2黑色超小胶圈2个。

网友A:
打火的压电片按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的压电片按一下看看

我试过,开始觉得手麻明显,后来没啥事,电源高压侧电容和闪光灯电容,比打火机压电厉害,修之前要放掉高压。楼主火苗打火机好修,多数是压电衰减失效,防风打火机点火难修,喷口复杂。

网友:
现今,厂家生产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也就赚¥一角+或者几分钱。
  太【卷】啦。

网友:
还是可充气的?

网友B:
那个红色的垫片就是号称“皇冠上的明珠”的“日本产微型气体安全调节阀“
实际上是个毛毡垫片,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吹成这样了。

网友C:
楼主你为啥这么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为啥这么咸

天天研究有时候会感到迷茫,偶尔要放松一下

网友D:
这个是可充电的吧,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没气给它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充电的吧,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没气给它充。

一次性的1元钱,没气就丢那种。拆了收获小零件胶圈2个,弹簧1个,压电片等

网友:
不错啊,,,,赞一个。。。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你这是拆机“病”犯了哈哈  趁着假期快去废品站进点货吧 要不没得玩儿了

网友E:
不是防风打火机。

网友F:
压电片电蚂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电片电蚂蚁

手都按痛,搞个带开关的才行

网友:
够仔细的了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红色的垫片就是号称“皇冠上的明珠”的“日本产微型气体安全调节阀“
实际上是个毛毡垫片,也不知道谁 ...

确实有有点东西的配件。

吹不吹的,它在哪里你的火焰控制就会好很多。它是类似海绵胶一样的透气软体物质,如果它过于密实,调小气量的时候就会不爱打燃,如果你的燃气不够好纯度不高,这个部件和下面那个白杆就很要劲了,如果质量好,你气体不好,也就是大小火,气化不是很匀。  如果 这东西不好,那就有意思了,打燃和维持燃烧都是神经质一样的。

对于一次性这东西又不能换,加气型的可以换也要废掉一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防风打火机。

把出气口的弹簧换成软管加燃烧头,就成聚焰打火机了,聚焰上面加一个吸热金属就是防风聚焰打火机。

其实是用可燃气的临界温度,吸热金属高于临界温度,即使被吹灭很快会被点燃。。

网友:
看着也挺复杂的,居然售价能压到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