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吐槽一下,最近点儿背到了相当地步。暨漫谈仪器维修。

楼主(2023-09-27):
如题,最近点儿背。昨天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手头2台LCR电桥平时只有一台在外面用着,3根测试线,2根在外日用。昨天下午的时候测几个电容,两根线都是好的,到了晚上测另一个电容的时候开始没有问题,晚些时候电桥跳动异常,猜测可能是线用久了老化,于是换了另一根线,但也是明显异常。初步判断真是电桥坏了。这个老家伙跟了我十几年,看来是要寿终正寝了。时间晚了打算今早打开看看还能不能修。同惠的电路图捂得很严,是找不到的。但电桥原理大同小异,耐心走线想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维修。
今天早上,拆开机器,初步观察没有明显过热烧毁和虚焊痕迹。开机测量电源没有问题。振荡器没有问题,放大器,鉴相器也没有问题,这要是数字部分坏了没有厂家的固件就不好修了。
初步量没有问题,不放心,就找了个1kΩ电阻用电阻档量,估算各点信号幅度半定量,发现Low Sense不对,断电后量板子上量Hi Lo间电阻是1kΩ,没有问题,Hi输入没问题,那么可能是后面负载拉低了信号。隔离外部连接后量居然还是没有问题。接上外部连接却发现阻抗异常。换一根线阻抗正常了,应该是那根线有问题。但电桥读数还是不对……,继续检查发现Lo sense的信号还是偏低。
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一点点一段段的量阻抗排查了。结果是令人无语的。简单说,电桥没有一点儿问题,两根测试线都坏了,下午使用都没有问题的两根测试线到了晚上都同时坏了,第一根线Lo sense对地短路是绝缘老化,第二根线Hi sense BNC 开路,金属疲劳。导致了看起来都是Lo sense信号偏低,但原因不同。
两根线同时损坏,还是不同失效模式的损坏,是小概率事件,是自己点子背。但如果换线后能多量几个点,发现换线后的Hi sense也不对了就不至于发懵。
写这么多,是看论坛上不少朋友修仪器时特别喜欢动烙铁,先猜着换着看看效果。这是不对的,应该是多量多测,至少要大致确定故障点再动烙铁。如果不是错误操作和自己改动,正规厂家的仪器一般是不那么容易发生故障的。

网友A:
这个老家伙跟了我十几年

该让它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家伙跟了我十几年

该让它退休了

廉颇老矣但尚能一战,只是马鞍断了需要换个新的。
这个电桥前两年校验精度还是很好的。要是飘的厉害我也就不修了。

网友:
好家伙……老夫老妻了哈

网友:
其实线材是最容易坏的,尤其是经常带出外工作

网友:
这运气,差一点点就是要中500W 呀。

网友:
赞同LZ的做法。

网友:
从接触PCB维修开始,就应该定下一个原则:多动脑,少动手。

我见过不少同行,修不好电路就算了,还将电路故障扩大了,将能动的全都拆焊一遍,PCB上到处是焊油,看着都恶心。

网友:
思路错误,仪器本体是不容易出故障的,使用者动的多的地方是最容易出故障的。所有的活动部件都容易接触不良,疲劳断裂,变形,氧化。电源线的各个接头,线缆焊点,都容易坏。

网友:
哈哈,这种小概率事件也让楼主碰到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两根线同时坏,这也是很神奇了。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应该属于质量问题吧

网友B:
咱俩的线可能是差不多时间坏的,我是这几天测试100微法发现不稳,但我直接就发现是线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俩的线可能是差不多时间坏的,我是这几天测试100微法发现不稳,但我直接就发现是线的问题。。。哈哈 ...

嗯,还好我没乱修电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还好我没乱修电桥。

你这种夹具线确实易坏,也容易老化,弯折不当还容易造成隐性的屏蔽层折断、开裂;
所以我一般替换成进口特氟龙镀银屏蔽线,后期自己DIY的开尔文夹具都是使用的演播室录音两芯铝箔屏蔽线,例如佳耐美、百事通、怪兽,还有性价比很高的艾威尚。

网友D:
好线材一般导热也很快,烙铁焊接会感觉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夹具线确实易坏,也容易老化,弯折不当还容易造成隐性的屏蔽层折断、开裂;
所以我一般替换成进口 ...

谢谢! 这线是以前做了在公司的射频lcr上用的。我自己的电桥没有这么高频,抽空按朋友建议再做一根。手头有belden。我这个老旧电桥没有bias,正打算做个bias附件,到时候一起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线材一般导热也很快,烙铁焊接会感觉非常明显。

可以用细些的,电桥对这个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夹具线确实易坏,也容易老化,弯折不当还容易造成隐性的屏蔽层折断、开裂;
所以我一般替换成进口 ...

很好的办法,感谢!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