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关于剃须刀供能(电池)替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27):
首先我手上有两个剃须刀,一个松下,一个飞利浦,都是2个5号电池供电,其实一般都知道这种电动剃须刀的刀头不论是内置锂电还是这种电池供电都是一样的型号。

飞利浦那个我拆开过,使用锂电池供电测试过,发现可能是飞利浦的刀头设计原因,转速提高并不能提高剃须速度和体验(飞利浦基本高级款都是提高刀头数量和刀网的圈数来提高性能),但是松下的就有很大区别,我家里面还有同款刀头使用内置锂电的,发现剃须速度和体验都差别很大。而且现在手上这个电池供电的有个很大弊端,新电池大约前面十次感觉很好,超过一定次数就有差距,现在使用的是碱性电池,拆下电池测试,电压每颗都1.4V左右,换新电池会好一点,但是旧电池感觉电能还不错。
所以想着换车某宝上面的14500锂电池单个加补芯或者某宝上面的锂电池款的5号电池,保证供能时候1.5v电量不足直接截能的这种,这里想咨询一下14500锂电池加补芯和某宝介绍1.5v恒压输出的5号锂电,这两种那种比较简单和质量稳定,主要是怕买到假货电池。

网友:
我用的论坛上买的14500,3.2V的锂电,感觉还不错,就是容量偏小了一点,需要经常充电。

网友A:
“某宝上面的锂电池款的5号电池”,这个输出1.5v吗?是的话就别考虑,它是经过4.2v降压,电流不可能大。还是买五号镍氢电池比较好,再搞个二手三洋快冲,镍氢电池比干电池电流大。
剃须刀我还是喜欢飞利浦,旋转刀头振动小,有一台用两节镍氢电池的,用了七八年。

网友:
买两个电芯也不便宜了。不如直接有品买那个五十块钱的充电剃须刀。毕竟这东西常年放卫生间,改装版难免有点怕水。现在USB充电都挺方便的

网友B:
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面的锂电池款的5号电池”,这个输出1.5v吗?是的话就别考虑,它是经过4.2v降压,电流不可能大。还 ...

飞利浦那台我的刀头是单圈两个刀头的,感觉剃须太慢了。松下这套我也是被坑,以为多刀头就是快,谁知还不如我刀网丢了的最底端的松下那台,单刀头单刀网,就是最简陋100以内那台松下才是最好用,刀网面积大,隔天用只要几十秒就搞定,现在三刀头头的松下转速慢点都会夹到,中间的刀网比较宽。
飞利浦的也是旋转刀头,刀网一线的很容易夹到,但是转速高就剃不到(我把双电池更换过锂电池一个星期换回来),所以想改松下这个,松下标称高级款是9000,1.2万转,我手上这个5号电的是3000转,同款锂电款是6000转,我试过开机是真的差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拆了 直接换 18650  转速快得很。 ...

不用拆,我的是更换5号电池款的,可以直接更换电池,所以我想问问14500是不是尺寸大小跟5号电池一样大,如果一样就可以更换来,不用拆机破坏水密性,松下这种电池款都是很简单的结构不涉及芯片和电路板

网友:
我都是直接插交流电用

网友:
14500锂电池主要是体积小,但容量真的没有二颗1.5V的电池多,因此充满电后也不耐用。1.5V电池如果不连续工作,还是相对耐用些。1.5v恒压输出的5号锂电不适合重负载,并且容量更少,主要适合电子钟等不需要大电流的场合。

网友:
飞利浦的镍氢电池很牛的,能用好久,容量衰减了是不是你每次没用完电就充电了?用完再充满循环几次应该能恢复

网友:
用14500锂电取代5号电池完全没有问题,本人就是两节14500并联使用在飞利浦剃须刀上的,非常好用!

网友:
我为了省事,引出两根线,用的时候,随便找个18650,用手捏上两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我的是更换5号电池款的,可以直接更换电池,所以我想问问14500是不是尺寸大小跟5号电池一样大, ...

14500锂电池外形尺寸是直径14毫米,长度50毫米,和5号电池是一样的,单节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是3.2伏,如果给电压是3伏的电器使用,一般会串联一节电阻是0的假电池筒使用。
还有一种14500锂电池的电压是3.7伏,不能直接用于3伏电器。

网友:
我都是用两个14500锂电池并联替换

网友:
不就该锂电嘛,我这个飞利浦直接上普通的锂电+充电板,使用三年多了一切正常,上一次充电还是新冠放开前。

网友:
我是直接插交流电用。

网友:
我也有两个剃须刀,一个充电的一个用电池的,电量倒是不担心,因为每天刮一下,两个都能用两个月,就是刀网,我觉得一个顺滑,一个粘皮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我的是更换5号电池款的,可以直接更换电池,所以我想问问14500是不是尺寸大小跟5号电池一样大, ...

我卖一个新的给你,飞利浦pq206,送你一对14500锂电池,如何,50元包邮,

网友:
建议你用14500的磷酸铁锂,3.2V,充满3.6v电力充沛。

网友:
14500锂电大概700多mAH,好的800多mAH 铁锂容量大概是一半,
省事的话是,二个14500铁锂并联使用.
费事的话,二个14500锂电池并联使用, 想办法做一个LDO稳压到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