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卧室床抬高到80厘米设计你们怎么看

楼主(2023-09-27):
这样就相当于床比办公桌差不多高了
视频不会发,你们自己上网搜一下。
床抬高以后,两边需要做台阶抽屉
这样可以方便上下床,同时能增加置物空间
其实核心思想就是提高空间利用率
别提双层床啊,那东西爬上爬下不方便而且每隔几年都有从床上摔死的事情

网友A:
建议1.8米,床下办公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1.8米,床下办公桌

那睡觉不等于升天了

网友:
以前本来就有高腿床,4个脚的,你这浪费空间

网友:
会不会很危险?要是晚上起夜,一不小心,会不会摔破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1.8米,床下办公桌

能不能2.88888888888888米,
睡上面的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8米,床下办公桌

那上下床不方便。。。。只有好小伙才能爬上爬下

网友:
床高了,上下不方便吧?

网友C:
像他们说的,直接整成1米8,下面能放的东西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他们说的,直接整成1米8,下面能放的东西更多...

对,你这也可以,但是护栏一定要做好,摔下来不得了

网友D:
这个高度应该跟北方的炕差不多了。

网友:
加上床垫快1M了,不美观,没有床头柜,本来床下空间放一些大件矮物品就挺方便的,何必抢这个空间。做这么高,东西落在一起也不方便,里面还得钻进去拿。。。。换个床单被罩就更麻烦了。

网友:
其实不实用,不如放吊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你这也可以,但是护栏一定要做好,摔下来不得了

来来来,找我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来来,找我订一套...

大哥。。。我是专业木工入坑的,我制作乐器的

网友:
只要胆子大,再高也不怕;这床设计的好,其实设计成一体式折叠的会更好,晚上铺开是床折叠后是办公桌。

网友E:
我家床是美式的 厚垫子,比一般床高不少,睡觉老是不踏实  老怕掉下去摔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睡觉不等于升天了

学生宿舍的床不是很多都这个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床是美式的 厚垫子,比一般床高不少,睡觉老是不踏实  老怕掉下去摔残了 ...

其实都是心理作用,哪那么大动静,不行就加栏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高度应该跟北方的炕差不多了。

我就想说和我们这的土炕一样了,除了不用烧火,里面换成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