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爵HJ110-8弯梁摩托车油表读数不正常维修

楼主(2023-09-27):
(今年)2023年5月7号买的豪爵HJ110-8弯梁摩托
落地价格:5880元

质量什么的都很好,国四电喷。
只是从开始骑就发现,汽油表显示的油量不准确,油箱里还有1/4油的时候,油表指针就已经到底了,虽然不影响骑行,但还有多少油不知道,剩余公里数,无法估算,怕半路没油,扔道上。
油表指针不准,大概率是油箱里的浮子角度的问题。
以前骑的破摩托,我也调过油漂,照方抓药,开始化疗。

箱里还有大半箱油,已经显示不到半箱了。
现在车梯子支撑,油量会高点。
车身摆正指针还会下降点。

拆机第一步,先做好标记,每个螺丝位置,压片上、下全都标记一下,方便装回时一一对位。

断开电源排线。清理下面的灰尘。

油管绿色卡扣抬起。

拔下出油管。

缷下第一片压板,清灰

二块全部取下,清灰

拔出油泵总成,这里出现个问题,各个角度都拿不出来,油漂部分卡在油箱里,又不敢太用力,怕把油标滑动电路掰坏。

最后在油箱里把浮漂部分卡扣拆开,才全部取出。

来吧,看看这个家伙的全貌吧。

一部分是油漂电路
一部分是油泵,这么大个车,全指着这个小泵,它要是罢工,车子就放假了。

多个角度,都拍一下,方便以后换件的时候,就不用拆开对照型号了。

今年的新车,才跑1千多公里,汽油滤芯已经黑成这样了,看看我们的汽油的质量和油价,我只能大喊一声:“遥遥领先”

看看油箱里面啥样。

车子是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油箱太小,3.6升的油箱,正常骑行在150公里左右。
我都是120多公里去加油。油费,以现在的油价23元补满。
以前。。....不提了,回不去了。

关键的来了,那就是掰浮子的角度,这里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全是手活,我手活还行,二个钳子,二下完事。
我要做个快男(快乐的男人)

往回塞的时候,那就好塞多了,大力出奇迹,原厂的塑料件质量很好。没那么脆弱,怼就完了。注意不要让浮漂那里碰到箱壁,因为浮子连接着电路,掰坏就操蛋了。

对正密封圈,把压片原路返回,先用手的力度,把螺丝带上,不要用扳手。
接上线路。
先开机,试一下,看显示是否正常。

螺丝没拧紧的时候,指针已经比原来上升了一点
拧紧还能再升高一点。

全部拧紧螺丝,对齐标记。

油表计数基本正确。

好了,到此维修结束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它永远不会堵车......

谢谢捧场。
理性打赏。

楼主:
豪爵HJ110-6摩托车油表读数不正常维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485-1-1.html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这油箱没有副油箱吗??下边有没有转换开关?

125才有吧

网友:
我现在豪爵VX125通勤,很安逸,加满跑200公里左右,每次闪灯了,就加40块钱左右,每个月60块油钱。

网友A:
这油箱没有副油箱吗??下边有没有转换开关?

网友:
一股越南的味道,在广州流行个2年就全部消失了

网友B:
还是踏板好骑 虽然没有弯梁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踏板好骑 虽然没有弯梁省油

现在踏板和弯梁一样了,
有的比弯梁还省油。

网友:
原来是掰油浮子,这个修复真的是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25油表坏了好几年了,判断有没油的方法要么看公里数,要么左右摇摇,听油箱声音 ...

自己的车加多少油跑多少路根本不看油表

网友:
我都备用一瓶250ml可乐瓶汽油在备箱

网友:
汽车燃油泵寿命很长的,好多车报废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羊本田电喷踏板车,市区跑油耗1.9左右。

我这个用小熊油耗。记录了一下。实际油耗也是1.9左右。只是油箱太小。这个是设计问题。是个硬伤。

网友D:
五羊本田电喷踏板车,市区跑油耗1.9左右。

网友:
东男亚国家都喜欢这种造型的车,快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傻瓜!就是这样设计的!表针指到底时还能跑几十里,汽车也是这样设计的! ...

我需要它显示真实油量,
我不会骑到底再去加油。
但是它必须要显示的准,
我是强迫症

网友:
豪爵也算是名牌了

网友E:
傻瓜!就是这样设计的!表针指到底时还能跑几十里,汽车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拆仪表盘,调指针会不会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