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海康poe交换机故障

楼主(2023-09-27):
海康威视poe交换机  坏了通电瞬间指示灯闪一下dc口正极尾部打火后就没反应了 目测板子没问题有点懵逼各位大佬有了解的嘛  谢谢

网友:
上万用表从输入部分开始打...

网友:
先看看电源部分的电容是否短路,DC-DC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这东西现在的零件越来越少,只要不是芯片损坏,应该好修,从电源入口,一点点测电压

网友:
先把供电后面只电容给拆了、说不定解决问题。

网友:
先看你的输入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炸了,应该好找问题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测5V,3.3V,1V有没有,缺哪个就修哪个

插入时打火正常

网友:
测量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
感觉像是板子上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
有短路点!一级一级慢慢找!

网友:
我就得应该从供电查起

网友:
这板子的电容容易失效。

网友:
请问POE电源控制芯片用的啥型号的

网友:
现在这玩意,保险都没一个的

网友:
有内伤,不好弄呀,拍CT去吧。

网友:
POE交换机,技术含量如何

网友:
光看表面不一定能看出来,用表慢慢测吧

网友:
海康poe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