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拆拆,今天心情好,拆个老头。。。

楼主(2023-09-27):
对,就拆老头。。。。。

老式监控上的摄像头。简称:老头
没用了,暴力拆

拧掉固定螺丝。
不知道怎么拆
发现这个正面的加圆圈可以转动。
又没有卡点,不知道厂家是怎么安装的。
用小刀卡着转,把前挡片拆下
里面的东西 一倒就全出来了。
这个是像写轮眼似的东西是快门?,还是光圈?
不清楚,铜片锁住。
撬开铜片。暴力。
就剩这一个透镜了。
这个透镜边上有丝口,是拧进去的,
手里没有这样三点式的工具,
只有一条三点式的裤衩。
就不方便给大家展示了。
来个全家福。然后垃圾筒。

多谢捧场

网友:
用料感觉不错,镜片是不是发霉了?

网友:
拆开可以做一个微距镜头

网友:
怎么没有感光元件和电路板

网友:
看看老头还有能利用的地方吧。

网友: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英文: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缩写CCTV)

网友:
看着像是针孔摄像仪

网友:
挺高级的老头。

网友:
那个小凸透镜可以放在手机镜头前面,当微距镜头使用。

网友:
可怜的老头,重新装上,应该可以改成个电子显微镜发挥余热吧

网友:
拆出个纯玻璃的放大镜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一个老头啊。

网友:
当放大镜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确实是老头,拆了有点可惜了。

网友:
CCTV是闭路电视,有线电视的缩写,恰好和央视简称撞车而已。

网友:
CCTV是电缆电视(有线电视)的意思,恰好和中央电视台简称撞车。

网友:
老头:一把年纪了,还要被拆骨扒皮丢垃圾桶

网友:
这种摄像头叫什么卡口 要是有200mm长焦 就可以当电子放大镜 了

网友:
下次拆个老太

网友:
还是比较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