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3L豪华智能电饭煲,结果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3-09-27):
同事带过来一个苏泊尔豪华智能电饭煲,通过型号查得是3L、600瓦的。说故障是不加热。

这是第一次真正实物接触这东西,从网上里看到过好多修理的视频。
首要问题是拆开,那把手如何取下?查视频,获解。

测上下的热敏电阻都在46K左右,估计正常且没有断线(后来在某个资料中说25C下是50K)
加热盘80多欧,根据功率计算正常

没有用过这种锅,对于如何使用,也没数,那就乱按一气,结果按“保温”键后立刻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测加热盘有220v点,并且发热盘加热,难道是有加热和保温两路?但只有一个继电器,并且也只有一组接线,似乎应该是最后单片机一个端口输出驱动信号,驱动继电器吸合。
后来也从网上查得说明书,按相应键后没有继电器吸合声,猜想大概是单片机挂了?
又是一顿猛查资料,发现是按“开始”键1分后才吸合,上电一试,确实如此,继电器吸合,测发热盘有220v点,发热盘热,那就说明机器没毛病呀
把内胆加水试机,一切正常。
查资料获知:常见的故障时上下热敏电阻断线或损坏,继电器损坏。
做如下试验:拔掉上盖热敏显示 E0,拔掉下底热敏显示 E1

电源板电源芯片

2023年9月27日

网友A:
然后呢?结果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结果没有坏?

楼主都说了寂寞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拆开检查半天,原来没坏。

网友:
又是一个欠拆的家伙!

网友:
饭能煮熟了么?

网友C:
查资料,发现是按“开始”键1分后才吸合!还有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资料,发现是按“开始”键1分后才吸合!还有这种操作?

是的,
尽管这次没发现问题,但充分练手了,收货很多。

网友:
我记得前段时间也有个其实修好了以为没修好就是有延时

网友:
是女同事带过来的吧?另有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说了寂寞

语文一定是物理老师教的

网友:
虽然修理了个寂寞,但经验又增加了,手更熟咧

网友D:
电饭煲的电路板不做防水真是该死,高温高湿,元件脚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饭煲的电路板不做防水真是该死,高温高湿,元件脚容易生锈。

好多在厨房用的都加防水来了,电磁炉等等,但测量时不好测

网友:
电源IC 的照片拍的不错
别的是寂寞。。。

网友:
一分钟延时可能是需要泡米一分钟吧。

网友:
一般都是热敏电阻或继电器坏了!

网友:
按1分钟? 不太正常的操作.

这家也把变压器省了. 修过美的, 继电器烧了, 那时还有2W的变压器....

网友:
选择工作模式到启动间隔时间也太长了吧,一般都在30以内就应该可以启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