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随身WIFI有什么推荐的吗,除了华为,中兴

楼主(2023-09-27):
如题,预算有限,要稳定速率,资费不高那种,预算50左右

网友A:
19,29,39流量电话卡+旧手机。现在正在用的方案。在家路由刷op挂手机,外出手机开热点。大容量5g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29,39流量电话卡+旧手机。现在正在用的方案。在家路由刷op挂手机,外出手机开热点。大容量5g机 ...

刷op挂手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op挂手机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open wrt之类的三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