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兴2400改可调后60V以上电压有很多毛刺,这正常吗?

楼主(2023-09-27):
我现在有三个可调电源 明纬改 睿登6024 中兴2400,明纬改是多入的第一个可调电源,性能的话一言难尽,特别是精细调压调流是让人抓狂,在去年双十一花了近500大洋入手了RD6024表头,另外买了个华为PAC2000S54当后级电源,用串连隔离模块的方式升压到66V以完美适配RD6024. 这两个电源其实已够用了,入中兴2400主要是想过改造的瘾,买电源买改装套件前后花了得有600块钱。

因为有之前折腾的基础改造一次成功(其实有很大关系是因为4代套件改造难度低了,直接一块数控板替换原来的,我改的是0-120V全波整流,需要改变压器抽头,但对于我来说难度也不大),低电压测试一切正常。

最近发现其30V以上电压输出很多毛刺是因为DIY了一个根据电压自动控制两路继电器的模块,在调试时发现使用中兴2400输出60V以上电压总会使模块误动作,开关来回切换。

我设置的是63V断开继电器,65V接通继电器,在63V到65V之间的电压会让继电器来回切换,就很奇怪,接入示波器才发现其输出的电压有很多毛刺,比如输出63V时,时不时来一个持续10-20us的66V的毛刺,有时又会输出低压毛刺。。。

请问大家改的中兴2400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还是只有我的有这问题?

贴一下抓到的两个毛刺波型图

咨询了淘宝卖家“立硅码”说这是我示波器的问题,被2400的电磁辐射干扰导致抽风,正常的毛刺1V以内算正常,高达十几二十几伏的毛刺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此说法我存疑,就用同一个示波器测了别一台可调电源,调到同样的电压46V,完全没有这样的毛刺,卖家就这是因为另一台可调电源电磁干扰少

对这些说法你怎么看?

另贴下和卖交流的全部聊天记录。

网友:
应该不是正常态.  电路纹波是100mV数量级. 输出毛刺在V级肯定有问题. 是大负载瞬间?

网友:
说得我赶紧回家测试下我的2400.

网友:
调整一下滤波的电感和电容能不能改善些

网友:
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抽头吗?用的普通电磁式继电器还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建议楼主咨询一下改装套件立硅码,估计会有相当专业的回复。

网友:
估计是你自己改装的问题

网友A:
怎么说呢?确实啊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是反应这玩意儿干扰贼大,那种特别精密的仪器放在旁边就会受到干扰,他的毛刺应该是在几伏以内,有可能你的这个也被干扰了,有一次最离谱的是我拿这玩意儿给zvs供电,当时我从我朋友那借过一个示波器比你照片里那种还小,是晶体管测量仪和示波器的结合的那种,本来打算测一下ZVS的输出波形,结果线都没接上去,就放在电源旁边就已经开始受到干扰,显示差不多有4k左右的频率,非常离谱。不过,这款电源改装之后,波纹可能还是有的,反正就像立硅码说的那样别给太精细的东西供电。也是有这个问题打算做一个63伏一万微法的大水塘来滤波

网友:
2400改好四代120V全波的有人要吗,550成本价就出了,需要的人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确实啊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是反应这玩意儿干扰贼大,那种特别精密的仪器放在旁边就会受到干扰,他的 ...

这么高耐压的10000uf的电容可不好找
我改的还是120v的,得用160v耐压的。。。

网友:
很好,不好测,组装起来也是为了玩。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负载低了,这电源适合较重的大电流负载,空载测试,在快速改变输出电压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重要的案例,中兴2400这现象还不如RD6024+个高压电源啊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确实啊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是反应这玩意儿干扰贼大,那种特别精密的仪器放在旁边就会受到干扰,他的 ...

让张飞搬砖可以,绣花就有点为难了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不适合干太精细的活

网友:
确实,中兴2400适合干重活粗活,不适合精细活

网友:
立硅码的买家还是跟专业的,我的是被我改就是忘记接一根线,不能硬件关机(停止风扇那种),问他他说应该是那个小板问题或者没接好线,检查发现我少接一根线

网友(2024-05-28):
500块钱的东西,你指望他干5位数的活吗

网友(2024-10-11):
最近我也想整一台中兴2400,也是很担心纹波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