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温控器开关并联100kΩ电阻有什么功效呢

楼主(2023-09-27):
冰箱停机后有0.6W待机功耗(市电231V),压缩机PTC启动器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349-1-1.html

拔下插头,测电阻为100kΩ

取下温控器组件

打开塑料盖子

发现开关并联100k电阻,没搞懂有什么功效?

但是下面这种款式的是没有这个电阻的

网友A:
压缩机为感性负载,分断时有较大的反向电动势,继电器触头容易打火,电阻是泄压保护触点

网友B:
泻放电阻,防止一些猪头拔下插头马上用手捏住两极。如果家里没有猪头就可以去掉电阻,同时拔下后禁止摸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泻放电阻,防止一些猪头拔下插头马上用手捏住两极。如果家里没有猪头就可以去掉电阻,同时拔下后禁止摸插头 ...

别说,以前公司的电锤我就拔下来摸过两极,那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泻放电阻,防止一些猪头拔下插头马上用手捏住两极。如果家里没有猪头就可以去掉电阻,同时拔下后禁止摸插头 ...

别说这个了,小时候(九几年)看别人拿卷的那种铁丝都还说要注意一下别被电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泻放电阻,防止一些猪头拔下插头马上用手捏住两极。如果家里没有猪头就可以去掉电阻,同时拔下后禁止摸插头 ...

学到了,谢谢,以前还没真注意到这点

网友:
压缩机是感性负载,关断有感应高压,加个电阻吸收,防止干扰一些设备或电器,有的冰箱停机后灯会跟着闪一下就是这个原因,加个电阻有缓解作用~

网友:
感性负载泻放,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产生反电动势

网友:
原理不是太明白,也没有深入研究过,但存在即合理,必有作用,否则能减的全都减了,还留它做甚?

网友:
去掉也不是不行~

网友:
不知道温控器组件里面还有个100k电阻。

网友:
容性的有泄放电阻常见,没想到感性的也要泄放电阻

网友:
真的没有留意还带泄放电阻

网友:
电阻是泄压保护触点

网友:
拔下插头马上用手捏住两极

网友:
大部分是没有1的

网友:
老式是没有继电器的,是机械开关(也就是温控开关), 并电阻可以延长触点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为感性负载,分断时有较大的反向电动势,继电器触头容易打火,电阻是泄压保护触点 ...

优秀!!!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的,拨掉插头后插头端电压不能超过安全电压,不然就通不过3C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