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小度万能红外遥控器小坑中国联通大坑

楼主(2023-09-27):
中国联通在线充50元话费送50元联通在线购物券。

卷只能在对应频道购物下单。
一部分人选择的是小度智能音箱随身版,一部分人选的是个钥匙扣。
随身版之前我兑换过一个,钥匙扣我有比他那更好的,是某东抽奖中的。
于是50元卷+8元付款兑换一个 小度万能红外遥控器。
到货就安装小度app,蓝牙不能发现设备,就在小度里看了一下,需要小度的智能音箱。
于是打开小度智能音箱迷你版,怎么弄都连接不到红外遥控器,最后才终于提示这个智能音箱不能连接无线红外遥控
需要到小度app里去连接。但是小度APP里不能连接红外遥控,提示要使用小度音箱或者小度智能屏语音去连接红外遥控器。
于是又换了小度音箱随身版,也是一样半天不提示,最后提示音箱不能连接无线红外设备。
查来查去,需要买那种圆筒的大的 小度智能音箱或者带屏幕的那种才可以。
这下可好,没哪些东西。这红外遥控就是个吃灰的垃圾了。
拆开看看,这东西怎么就58元一个。有什么黑科技。

脚垫下面有四颗螺丝。---------------------------

上盖是半透明红色,家用遥控器发射头那种的塑料壳。-----------------

里面就这?????????

这里似乎有一层散热用的导热贴吧? 为什么只有油迹,没有东西呢?金属配重上也是干干净净的。
这不会是别的那个买家拆了然后退货的吧?

漏油器 ???????

螃蟹  8762CMF

RTL8762CMF/RTL8752CMF是一种用于蓝牙低能量应用的超低功耗系统片上解决方案,它结合了领先的射频收发器和a的优异性能。低功率臂皮质M4F和丰富,强大的支持功能和外围设备。rtl8762cmf/rtl8752cmf将红外收发器和硬件关键扫描嵌入到单个集成电路上,并在qfn Packa中提供。GE。

2.MCU平台
嵌入式ARMCortex-M4F32位CPU采用16位指令集和32位扩展(Thumb-2®技术),可提供具有较小内存占用空间的高密度代码。ARMCortex-M4F采用单周期32位乘法器、三级流水线和嵌套矢量中断控制器(N维也纳),使程序执行简单高效。串行导线作为调试访问端口(DAP)的一部分,与基本分支缓冲区(BBB)一起提供的bug(SWD)接口。这为非侵入性程序代码d提供了一种灵活而强大的机制。爱唠叨。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在代码中添加断点并执行单步调试。RTL8762CMF/RTL8752CMF存储结构包括ROM、160 kByte RAM和8 MByte Flash地址空间。160 kByte RAM由Ram1(112 kByte数据RAM)、RAM 2(8 kByte Cache共享RAM)、RAM 3(8 kByte Cache共享RAM)和RAM 4(32 kByte缓冲区RAM)组成。所有的RAM区域都可以用来执行代码。和保持数据。闪存地址空间是映射到外部闪存以扩展XIP(执行到位)模式中的代码空间的虚拟空间。

卡扣断裂?  拆开时也没听到断的声音,壳子里也没东西。

这个东西我还是花了8元钱,但是值8元吗?
难不成再去花几百元买一个小度智能音箱?

网友:
应该是焊油。这玩意儿还不如有个带红外的手机好

网友:
没毛病呀,这货就得配小度智能大屏的,通过小度智能能屏控制他发出红外线遥控信号。小度智能音箱一般是带有红外遥控的,挺好用的,小度智能屏不带遥控,就可以连接这个控制家电。

家里好几个小度,一叫到处都在回应

网友:
看来这个适配性还不是很强啊,如果能用上觉得还是值的,连不上就只能吃灰了,留着备用,没准啥时候换了小度音箱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算坑,我正好要充话费,在哪里能充能得劵?联通营业厅APP?

网友:
要不咱就再买一台音箱配个全套吧

网友:
就一红外发射装置啊

网友:
转发红外信号?没有按键怎么用?

网友:
有点捡了一把车钥匙,需要配辆车的感觉。

网友:
8块钱还是很值的

网友:
到底哪种小度音箱才能连红外遥控,楼主是不是很崩溃

小坑连大坑,坑你点大不了

网友:
好不好用吧?好用就行!

网友:
50券后3块的那种小度音箱就是个迷你蓝牙小音箱,你得买小度智能音箱

网友:
松香水。助焊剂。
水口。
LZ对工艺和制造很不熟

网友:
这东西电路板看着够简洁的。

网友:
运营商的套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网友:
挺好的设计 就是折腾人 无语

网友:
这个看着还行,挺整洁的

网友:
刚知道有这种产品

网友:
配套使用,得购买组合产品才能用,也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