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鼠标电池仓盖

楼主(2023-09-27):
找个厚度差不多的门禁卡,量好尺寸,美工刀裁剪,锉刀修整。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是个好办法

网友A:
里面是怎么做的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怎么做的卡扣?

应该是没卡扣,直接按进去就行...

网友:
应该是紧配合的。

网友:
我用透明胶粘住

楼主:
对,紧配合,不摔掉不了

楼主:
能找到黑色的板子最好了,白的丑的

网友:
卡扣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卡住的开盖看看

网友:
做的不错,要是黑色就更好了

网友:
做得还蛮密实 的。

网友:
上点黑色自喷漆更佳

网友:
用墨水泡一下。把它泡黑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啊,是个手艺人
白色的可以用黑色胶带贴贴就行了

网友:
做到紧配合。这个切割精度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