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拼西凑的锂电小角磨机

楼主(2023-09-27):
用闲置材料:两节26650电池,ip2306充电小板,航模电调+电机,闹钟里拆下的esp8266模块,淘宝买的金刚石切割片,拼凑了一个小角磨机。1串2并电池空载最高转速11000转/分钟,用来磨钻头,切电路板还行。

网友:
很好不危险,好用就好了。

网友:
自制角磨机内部燃了?

网友:
外转子电机不适合做角磨机
开放式电机 容易进铁屑
进的少了会让转子发热。
进的多了 卡转子。

网友:
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不错,这样才能保证顺手。

网友:
改个台锯要比这种的安全

网友:
电动工具一定要保证安全,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工具

网友A:
自制角磨机内部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制角磨机内部燃

楼主这是在造内燃机啊

网友:
角磨机还是别DIY了,有点危险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不过操作起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危险啊,注意安全!本身角磨机就很危险

网友:
这么简陋,安全问题有点担忧哦。

网友:
有总比没有强,注意安全即可

网友:
颜值不够高啊。

网友:
加个防护罩吧

网友B:
小功率的小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的小心就可以了

一串3.6伏供电功率小了点,前两天改成两串供电了。原来的无极调速改为单按键调速了:1~6加速,7~10减速。主要因为找了一颗库存的sot23-6封装的单片机,简化电路,但是这个单片机没有AD,只能用按键。充电电路也只能外接:用原来做的1~6串模块来充两串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