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UANAN x79主板捡漏维修

楼主(2023-09-27):
抖音里修主板的视频看多了。于是手闲某鱼买了个坏的x79主板来研究。结果是个小故障。是cpu供电的一颗贴片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几分钟就换好了。很没挑战性呐。我连干南桥的植锡板都准备好了结果没用上。
某鱼买的x79老主板

看外观好是不错的

cpu供电大短路。以为是供电芯片坏了mos管挂了。结果只是一颗电容裂开了短路。还一眼就看出来了。

换好电容测量一下没有短路了。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只能说麻雀啄了牛屁股

网友:
华南啊,寨板...

=================

网友:
楼主,会换南桥吗?你运气比我好,应该说你遇上的卖家比较善良。我就没有那么好运了,遇上个奸商,描述说偶尔能点亮,谁知道发来一块南桥坏了的

网友:
X79配E5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劝你不要把运气当能力,把偶然当必然

网友:
主板维修之旅就这么打开了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有个网友淘了一个坏显卡寄给up主让帮忙维修,结果up主拆开一看好家伙是一个全部用坏件拼凑起来的显卡,上面重要的零件没有一样是好的。。。嘿嘿,本想捡漏结果掉坑里了

网友:
主板的维修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不然连故障点都难找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这种杂牌x79 x58,保护电路很少,一般只要不是桥挂了,都很容易修。我碰到最麻烦的也不过是换IO芯片

网友B:
想学习一下,怎么测那个在主板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有个网友淘了一个坏显卡寄给up主让帮忙维修,结果up主拆开一看好家伙是一个全部用坏件拼 ...

对,还有假的ssd,芯片都是乱扣上去,焊盘都不对

网友:
我好多块板都是客户替换下来 我都准备卖给收垃圾

网友:
运气爆棚了,就一个电容短路,还眼睛一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还有假的ssd,芯片都是乱扣上去,焊盘都不对

竟然有这么pk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学习一下,怎么测那个在主板上的电容短路。

直接用万用表测12v供电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学习一下,怎么测那个在主板上的电容短路。

另外说一下损坏的电容都不用测量,用眼睛仔细看就看得出来和别的是有点不一样的。颜色不对或者有裂纹。电解电容的话不是爆浆就是鼓包。

网友:
早知道,我送你一块,今天早上才扔了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损坏的电容都不用测量,用眼睛仔细看就看得出来和别的是有点不一样的。颜色不对或者有裂纹。电 ...

哈,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