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解锁谷米GPS定位器

楼主(2023-10-07):
谷米 GS05B gps是一款口碑非常不错的设备,但是锁平台~~一言难尽!

解锁的方法来了,刷机!

1. 准备一个usb转ttl模块,并安装好驱动。

2.解锁
    确保设备关机(不接外电),连接设备和刷机模块,如图:

解压缩解锁工具文件,双击并启动刷机工具,按下图操作:

3. 登录小程序查看位置

本解锁工具理论上支持以下设备解锁平台,但是不保证一定成功,解锁成功的设备也未充分测试,设备解锁后不能切换回原平台,本帖主要以兴趣交流为目的,解锁设备造成的一切后果需自己承担!
获取解锁工具请加QQ群: 915529261

理论上支持解锁的设备型号:

GS05B, 2线无电池 90V
GS05A, 4线 90V
GS05F, 2线 电池90V
GS05I, 2线无电池
GS05H, 4线
GS03A, 4线
AS03A, 4线
GS03B, 2线无电池
AS03B, 2线无电池
GS03F, 2线有电池
AS03F, 2线有电池
GS07A, 4线 90V
AS07A, 4线 90V
GS07B, 2线 有电池90V
AS07B, 2线 有电池90V
GS03I, 2线 无电池
AS03I, 2线 无电池
GS03H, 4线
GM06E, 同GS03A

网友:
记号一下,有时间找出设备试一下。

网友:
没啥用,手里的是免平台费的,只需交年费即可长期使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像是换了个平台而已?

也没有设置平台地址的地方啊,

只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而已吧。

按天交平台费用能比谷米的一年30便宜?

网友B:
想法挺好,免费平台难找是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现在没什么用了。

网友:
跑这里来推广来了?我还以为技术贴呢!是我肤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像是换了个平台而已?

也没有设置平台地址的地方啊,

0.03 元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挺好,免费平台难找是问题。

做平台需要服务器、公网 ip、网络带宽、存储、运维、研发升级等投入,能做到免费很难很难。即使现在免费,后期很可能有套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本早晚会收回来的。

网友:
就是,以前我开的是终身免平台的,后面还是开始收费了!!!

网友:
都是要生活,各种投入都是需要钱。

网友C:
obd盒子带定位那种 能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obd盒子带定位那种 能整不

麻烦发一下厂家和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发一下厂家和型号

kartor 驾图 m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rtor 驾图 m500

可以寄过来我们试试,来回邮费 A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寄过来我们试试,来回邮费 AA。

同问驾图那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智的楼主

在探索把没平台的旧设备重新上平台,我们收个较低的平台费,这种模式能不能走通。目前没有更好的思路,欢迎各位大神指点。没平台的旧设备重新利用我觉得有搞头。

网友E:
卓比免费平台的,这几年过后已经找不到了,店铺已注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卓比免费平台的,这几年过后已经找不到了,店铺已注销,

如果您自己能发短信切平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平台地址和端口。设备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