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p98平板有秘密怎么办??

楼主(2023-09-27):
请教专家!捡了一个台电p98有密码!进rec没有用!怎么能清除密码?cpu是mt6735,id是m4e5!专家给看看这东西还能不能行!给个准话!

网友A:
没有强刷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强刷模式吗?

啥叫强刷模式!请专家给详细说说!

网友B:
清除EMMC能不能去掉密码?

网友C:
清除eMMC不就是还原出厂么,胆大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除EMMC能不能去掉密码?

这个清除了会不会系统都无法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除EMMC能不能去掉密码?

不能不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除eMMC不就是还原出厂么,胆大可以试试

试过了!不能!小眼已插了已不行

网友:
就想搞点币抽奖玩

网友:
拆了EMMC放在烧录座上可以直接读

网友D:
不能清密码砖机 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清密码砖机 还是放弃吧!

是砖机还是专机或者说定制版

网友:
还是放弃吧!

网友:
平板还有密码,百度一下,能不能刷机。。

网友:
找厂家的rom刷一次,应该能用。
但机器太老了吧?卡死;系统版本低,没有app了;rom不好找,现在都nnd要收费。

网友:
双清都不行刷出厂固件~

网友:
应该是行业的专用机,找人问下或网上搜一下

网友:
刷机复原吧,和手机一个道理试试看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