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古老电磁炉,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水

楼主(2023-09-27):
很多年前在商场买的,那时还不流行网购,具体哪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是05年以后

线圈也不知道是不是铜的,中间有个原件应该是感温的,检测面板温度,大概能防止干烧。

这设备就吃火锅用一下,所以用的不多,也没坏过,看了下桩头这些都牢固,未见异常。板子上有个电位器,不知道是调什么的。这个炉子有个优点,电源钱特别长,用起来比较方便。

装好,不知还能战斗几年

网友:
这个做工算中规中矩的了。

网友:
这个做工算中规中矩的了

网友:
有点像电视购物的货色,哈哈

网友:
这个牌子电磁炉算好的了,铜盘大散热片。

网友:
现在是掏钱也买不到好的了,美的的线路板布局算是比较美观的,老款的比新款的耐用

网友:
铜线盘吧

这牌子现在还有吗

网友:
我那个美白电磁炉,我女儿还没出生时就买了,经过过发大水水淹,干了正常用。风扇坏过一次,电源板坏了一次修好,用了几年再次爆掉,直接换了电源板,按键换了n次,那些打螺丝的孔位基本都老化脆化烂了。是真的很好用那个美的电磁炉。

网友:
06年以后网购肯定是有了,而且那时淘宝差不多已经把易趣干趴下了,只是网购还没盛行,那时候算是电磁炉价格最高的时候,有点牌子的都在200以上,不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铝线盘的,我是04还是05年商场开业促销99大洋买的一个万利达的用到现在除了按键微动清洗过几次没别的毛病。

网友:
看着是个铜线盘,妥妥的老货风格

网友:
散热片小了点,印刷板小了点,其它还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这个还不算老,有变压器那种才老

网友:
变压器,,风扇用交流罩极电机的才叫老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老货里但凡线盘是单层密绕、匝间无缝隙的,大都是纯铜线盘。

网友:
富士宝,当年也算得上二线品牌!

网友:
老货比现在的新货好

网友:
富士宝,听起像日本品牌!

网友:
只要是铜线盘的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