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耐压600V和1000V,普通使用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3-09-27):
对比了几块万用表的官方指标,发现有的耐压为600V,有的耐压1000V,对于普通使用(220v、380V电路及其整流310、540V),600v耐压够用吗?

网友A:
什么叫耐压600V和1000V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耐压600V和1000V的表????

应该是万用表交流档最大可测量的量程,胜利有的量程1000V,有的750V,便携的小表有的量程是500V

网友:
应该说的是CAT等级吧。严格来说1000V以下都算低压,CAT等级高并且没有虚标的表,和等级低或者虚标的表,最直接就是特殊情况下会不会炸在手里。

EEVBLOG有视频,国内翻译:
【EEVblog #84 - 炸掉你的万用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e_source=copy_web

CAT I
Electronic Devices
Anything from a small circuit board to larger device with high-voltage but low-energy
CAT II
Single-Phase AC Loads
Appliances or portable tools
CAT III
Three-Phase Distribution
Some large building lighting systems and polyphase motors
CAT IV
Three-Phase Utility Connections or Outdoor Conductors
Electrical meters, outdoor connections, any low-voltage and high-energy connection

Measurement CategoryWorking VoltageTransient VoltageTest Source (Impedance)Working CurrentTransient Current
CAT I150V800V30 Ohms5A26.6A
CAT I300V1500V30 Ohms10A50A
CAT I600V2500V30 Ohms20A83.3A
CAT I1000V4000V30 Ohms33.3A133.3A
CAT II150V1500V12 Ohms12.5A125A
CAT II300V2500V12 Ohms25A208.3A
CAT II600V4000V12 Ohms50A333.3A
CAT II1000V6000V12 Ohms83.3A500A
CAT III150V2500V2 Ohms75A1250A
CAT III300V4000V2 Ohms150A2000A
CAT III600V6000V2 Ohms300A3000A
CAT III1000V8000V2 Ohms500A4000A
CAT IV150V4000V2 Ohms75A2000A
CAT IV300V6000V2 Ohms150A3000A
CAT IV600V8000V2 Ohms300A4000A
CAT IV1000V12000V2 Ohms500A6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耐压600V和1000V的表????

万用表,有的耐压600,有的耐压750,有的耐压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有的耐压600,有的耐压750,有的耐压1000

这个是量程,不是耐压,耐压要看CAT等级

网友:
耐压并不是量程,不要搞混淆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最大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