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普通家用轿车,搭电电流一般多大?

楼主(2023-09-27):
不同车的搭电电流区别大吗?大家都配多粗电缆?

网友:
一般20平,5米

网友A:
100A左右。汽车起动机一般1k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左右。汽车起动机一般1kw左右。

这个电流有点大啊,我还以为只有几A呢。话说这么大电流给什么设备了?电机吗?

网友B:
最少200A峰值需要示波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200A峰值需要示波器测

什么负载需要这么大电流和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有点大啊,我还以为只有几A呢。话说这么大电流给什么设备了?电机吗? ...

家用轿车的启动电机一般在700--1.5kw左右,启动时间1--3秒。电流在70--150A。。

如果做搭线,建议用10平方毫米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轿车的启动电机一般在700--1.5kw左右,启动时间1--3秒。电流在70--150A。。

如果做搭线,建议用10平 ...

启动电机的直接电压多高呢?电瓶电压是不是要升压才可以带动启动电机?

网友:
16方的焊机线就行了,非标的一米才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机的直接电压多高呢?电瓶电压是不是要升压才可以带动启动电机? ...

你电瓶多少伏 ,电压就是多少。

网友:
至少需要100A,一般要有200A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有点大啊,我还以为只有几A呢。话说这么大电流给什么设备了?电机吗? ...

就是一个减速电动机。锁死转矩时候电流更大。。

网友:
RVVB线10平就够了,淘宝铜包铝也够用,好像线芯就1.5【平粗,某宝搜RV线就好了,10平以上都是浪费,其实小轿车2.0T SUV我用硅胶先2.5平的一样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机的直接电压多高呢?电瓶电压是不是要升压才可以带动启动电机? ...

轿车一般蓄电池是12V,卡车一般24V。     混动没准,丰田启动有用驱动电机唑的,那电压就按动力电池的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负载需要这么大电流和功耗?

主要就是起动电机,其他东西也就是30A,比如油泵、点火什么的。  启动时候当两缸压缩的时候,电机的阻力非常大。。

网友:
起动电机,一般至少需要45A--6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起动电机,其他东西也就是30A,比如油泵、点火什么的。  启动时候当两缸压缩的时候,电机的阻力非 ...

这个比较好,有具体数据来源

网友:
一朋友直接拆他家闲置汽车电瓶倒扣在另一辆缺电的电瓶上再打火。

网友:
看不同车型,一般都超100A

网友:
参考下:电瓶搭电线材1.2米最好.最长不超1.5,这里用的25平就行,车与车之间建议50平以上,对头搭电,如必须跨接一辆车单根基本2.5米,有时会出现一把打不着的情况,如果用电容或者锂电池16平或者8+8(链接在夹子两端)双股都行,一般不超30cm